大家的设备都是什么频率的?

楼主(2005-06-23):
我的是36m的,买配套的接收机还真不容易。好像40m、35m、72M的多一些。
单选投票, 共有 65 人参与投票
13.29% (21)
8.23% (13)
20.89% (33)
57.59% (91)

网友:
你知就好了,賣東西要考慮其通用性及配件問題,特別是模型更之.

楼主:
为什么40m和72m的设备多呢?

网友:
比较穷,只买了4VF。还行,手感好。

网友:
偶的4VF 是 36.120 地

网友:
我的35.020

网友:
我的是40.770
你们没有吧
哇哈哈!!!!!

网友:
同种机型,72MC在同样功率下矩离会远点。但是国内还有很多地方电视播放采用2-3频道,这就用考虑无线干扰的问题。因为电视功率是很大很大的。

网友:
我的HITEC--7CH       40MHZ

网友:
40.750   40.710   35.180   35.140

网友(2005-07-30):
JR9X 40.810    T4YF 40.770  40.790    T2DR 27.045

网友(2006-02-28):
想问一下这些频率有什么区别?

网友:
原来用40.790,现在是72.790了

网友A:
晕……我用的29.775的~咋没见有人用呢……

网友(2006-04-16):
HITEC6通,36.270M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晕……我用的29.775的~咋没见有人用呢……

车啊???

网友:
看来还是72M的最多啊!

网友:
国内72.35的比较多喔!

网友:
到底哪个频段好?

网友B(2006-05-26):
应该关系不大啊!!!!

网友C:
我飞飞翼,所以买了72

网友D(2008-03-14):
我的是72.910
有用这样的吗

网友E:
72M多意味着大家一起来玩时,同频干扰的可能性很大,你的机机才上电,结果就被别的控指挥上天了。

网友F:
我频率就太多了,27 频段,29频段,40的 72 的
我专用72.160晶体,介于两个频点之间,哈哈。没有同频,

网友G:
72和27
72低频买齐了

网友H(2008-05-25):
35M的。72M人太多了,所以没买72M的。
我的控是9XII 35M 55-90的。

网友I:
72.870

网友J:
36在中国不合法,当然少~

网友K(2008-10-08):
做潜艇用多少的好?

网友L:
呵呵,需要批发接收机及晶体的来这里 QQ 1064379850 一次/二次变频接收机 多个频点晶体都有

网友M:
玩船用什么M好?要遥控距离200米之内都够了!

网友N:
中国没有多的限制,72的距离相对远。自然人就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