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行稳定性不好是重心的原因吗?

楼主(2005-06-24):
40级练习机装好后试飞,重心基本在主翼前8-9CM处,无风时还可以,风一吹就向上翻筋斗,非常不稳定,转弯时失控坠机,这是不是重心有点靠后了?

[ Last edited by 小龙 on 2005-6-24 at 07:25 ]

楼主:
那是什么原因?

网友:
练习机的机翼有多宽?我是说弦长

网友:
小龙  在 2005-6-24 00:05 发表:

40级练习机装好后试飞,重心基本在主翼前8-9CM处,无风时还可以,风一吹就向上翻筋斗,非常不稳定,转弯时失控坠机,这是不是重心有点靠后了?

重心位置一般在机翼弦长的 25%--35% 处,弦长指的是正对机身侧面看时机翼的长度,平直翼好办,弦长就是看到的,如果弦长是 30CM,它的重心就在离机翼前沿的 7.5CM--10.5CM 处,如果是梯形翼就麻烦点,须算出平均气动弦长然后才能定重心位置(可用作图法,也可用计算法,但我觉得作图法要容易点,关键是作图要精确)。

网友:
水箱  在 2005-6-24 09:27 发表:

重心位置一般在机翼弦长的 25%--35% 处,弦长指的是正对机身侧面看时机翼的长度,平直翼好办,弦长就是看到的,如果弦长是 30CM,它的重心就在离机翼前沿的 7.5CM--10.5CM 处,如果是梯形翼就麻烦点,须算出平均气 ...

切记:取重心时,以机翼前沿为起点,向机尾方向移动来调整。

网友:
教练机(克拉克Y翼型)重心一般标定值是33%,但是为了不出现飞行起伏的现象,最好略为头重点,也就是重心前移一点,大约在30%(从机翼前缘向后缘量出尺寸,取前端的30%)。

网友:
40练习机(现在双凸翼型的占多数)弦长一般在250mm左右,如果是8-9CM处,重心位置应该是基本正确的。

网友:
是不是机翼安装有问题`比如垫了块线`造成迎角加大~~或者起飞后修成一下升降舵~~再是多飞飞模拟器练练手儿`~

网友:
看来我的分析还是得到了大家的赞同,哈哈~~~我可是水王~~~

网友:
the3rd-eye  在 2005-6-24 11:59 AM 发表:

40练习机(现在双凸翼型的占多数)弦长一般在250mm左右,如果是8-9CM处,重心位置应该是基本正确的。

这样机头会偏轻,250MM应该在7-8CM处

祥见这: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77519

网友:
1厘米,很重要吗?

网友:
城市浪人  在 2005-6-24 04:52 PM 发表:

这样机头会偏轻,250MM应该在7-8CM处

祥见这: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77519

谢谢浪人更正,差点误人子弟。不过,从楼主反映的情况看,好象不光是重心偏后。

网友:
我怎么看都应该是拉力线有问题,因为症状根我原来那个 净,一模一样

那个净,在我们这里有一个人连续买了3架,摔了3架

我第一次首飞,没人敢帮我试飞

好不容易有人帮我,飞了一个起落,就赶快说,太贼了。。。。

我试验了一下,很难控制跑直线

后来我在发动机上面安装架和防火伴之间(发动机侧装)加了木片,左边2-3毫米,右边0,再试飞,无比好飞,非常稳定

可惜,由于我过于开心,外加飞机组装有一定问题(不是我自己装的),在空中活活飞解体了

新近又买了一架,用垫片加了右拉和下拉

网友:
还要考虑主翼攻角是否安装正确的问题。

攻角过大会产生吹风就上筋斗的现象。

至于转弯失控是不是副翼使用舵角过大,试试把遥控的舵角率调小点。

[ Last edited by 城市浪人 on 2005-6-24 at 17:10 ]

网友:
迎角和拉力线。。。异曲同工

网友:
重心也是要搞好的吗当然有许多方面的原由。唉。。。。买大厂造的鸡机吧。

网友:
这个毛病我见过,简单的很!———固定机翼的皮筋不够紧,一逆风就迎角加大向上翻一个斤斗顺风而下!

网友:
哈哈,原来如此~~~

楼主:
zongqing52说的因素我以前还真没考虑到,谢谢。

听了前辈们的热心解答我也有点明白了,我想应该是综合因素造成的吧。我的机机是联合的,装好后就没调过迎角,所以应该不是迎角的问题。机机是克拉克Y双凸翼型,弦线长250mm,所以重心应该在75mm处吧,看来我的重心是有点靠后了,再加上橡筋可能不是很紧,所以风一吹就翻筋斗。

网友:
找个高手,就是飞机只要还有控制就能飞回来那种,各种情况都试验一下,比如减少迎角,改变拉力线之类的,就知道结果了~~~

网友:
小龙  在 2005-6-24 10:38 PM 发表:

zongqing52说的因素我以前还真没考虑到,谢谢。

听了前辈们的热心解答我也有点明白了,我想应该是综合因素造成的吧。我的机机是联合的,装好后就没调过迎角,所以应该不是迎角的问题。机机是克拉克Y双凸 ...

弦长,偶猜中了,但计算出了差错。
重心确实偏后了一些,但要排除其他因素。还有,克拉克Y不是双凸,估计你的双凸应该是NACA2412之类吧。

网友:
logicalmetal  在 2005-6-24 04:56 PM 发表:

1厘米,很重要吗?

那你说平尾迎角增、减一度重要吗?

网友:
logicalmetal  在 2005-6-24 05:08 PM 发表:

迎角和拉力线。。。异曲同工

误人子弟。

网友:
the3rd-eye  在 2005-6-25 10:52 AM 发表:

误人子弟。

呵呵,个人理解问题,多看看也就明白了,

迎角直接改变阻力和升力,拉力线却是。。。。。呵呵,还是你说出来了。。

重心靠后了直接影响就是飞机爱抬头。。。加上机翼迎角固定不好,自然就上翻了。看来转弯失控和固定也有很大关系,我到没遇到过用橡皮筋固定问题,因为我的飞机都是螺丝固定的,做动作也不会有太大的扭曲

[ Last edited by 城市浪人 on 2005-6-25 at 13:25 ]

网友:
the3rd-eye  在 2005-6-25 10:51 AM 发表:

那你说平尾迎角增、减一度重要吗?

兄弟你的话好直接啊,人家会不好意思滴

网友:
the3rd-eye  在 2005-6-25 10:50 AM 发表:

弦长,偶猜中了,但计算出了差错。
重心确实偏后了一些,但要排除其他因素。还有,克拉克Y不是双凸,估计你的双凸应该是NACA2412之类吧。

双凸应该是特技机了,。。。

这种翼型重心应该选择27%-30%了

建议刚玩模型的筒子还是看看关于重心的贴吧,多少有点帮助,里面的数据在实际飞行调整中很管用的(比竟是老前辈总结出来的,我不敢一个人收藏,拿出来大家用)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77519

[ Last edited by 城市浪人 on 2005-6-25 at 14:30 ]

网友:
城市浪人  在 2005-6-25 01:31 PM 发表:

双凸应该是特技机了,。。。

这种翼型重心应该选择27%-30%了

建议刚玩模型的筒子还是看看关于重心的贴吧,多少有点帮助,里面的数据在实际飞行调整中很管用的(比较是老前辈总结出来的,我不敢一个人 ...

顶了,还建议置顶。
还是菜鸟的时候也曾经很关心重心问题,等飞到一定程度也后,却又不那么关心了。

网友:
估计这位小龙身边的老鸟不多(其实坛子里的青岛模友还是满多的),还在青岛离威海不算太远——带飞的事,就全权委托给最擅长固定翼的狼斑竹了。

网友:
the3rd-eye  在 2005-6-25 02:05 PM 发表:

顶了,还建议置顶。
还是菜鸟的时候也曾经很关心重心问题,等飞到一定程度也后,却又不那么关心了。

是啊,我现在飞的时候都是调水平尾翼升降舵角来平衡了,所以越飞越差,呵呵惭愧哦

网友:
追问一句,上下拉改变和机翼迎角改变,有区别吗?不单独考虑尾力臂,把机身作为一个整体的情况下

楼主:
the3rd-eye  在 2005-6-25 10:50 AM 发表:

弦长,偶猜中了,但计算出了差错。
重心确实偏后了一些,但要排除其他因素。还有,克拉克Y不是双凸,估计你的双凸应该是NACA2412之类吧。

偶也不是很懂,看样子像克拉克Y,又有点像NACA4414

楼主:
the3rd-eye  在 2005-6-25 02:08 PM 发表:

估计这位小龙身边的老鸟不多(其实坛子里的青岛模友还是满多的),还在青岛离威海不算太远——带飞的事,就全权委托给最擅长固定翼的狼斑竹了。

青岛的模友太少了,我身边的更少,并且多是玩车的。

要是飞一趟都要跑到威海……

网友:
logicalmetal  在 2005-6-25 03:08 PM 发表:

追问一句,上下拉改变和机翼迎角改变,有区别吗?不单独考虑尾力臂,把机身作为一个整体的情况下

肯定有区别了。
下拉角主要是克服动力突然加大带来的抬头现象,而这个现象不是水平尾翼所能单独克服的,因此把发动机下拉一定角度。

而迎角却不能随意改变,合适的加大迎角可以产生更大的升力,但是这个数值很小,以克拉克Y为例大约8度左右,超过后升力不在增加,(此时称为临界迎角)而此时再加大迎角就不会增加升力了,而是升力的丧失,造成失速。所以在模型飞机上大多采用小迎角,而一般不推荐迎角改变。

看了这个你觉得有区别吗?(另外不理解你最后所说的一个整体,是指飞翼吗,讨论不是玩文字游戏哦)

网友:
小龙  在 2005-6-25 04:17 PM 发表:

偶也不是很懂,看样子像克拉克Y,又有点像NACA4414

没啥关系,大家都是从不懂到懂一点的,多看书或看网上的资料,尽量提高理论,再在实际飞行中进行论证。但是最好从教练机飞起,不要开始就上特技。

推荐两本书《航空模型分册》《航空模型基础知识》,基本上常规的模型问题都有内容。虽然比较老的书了,但是比现在新版的实用,现在新版的就是教你花钱,呵呵。。

网友:
城市浪人  在 2005-6-25 16:50 发表:

肯定有区别了。
下拉角主要是克服动力突然加大带来的抬头现象,而这个现象不是水平尾翼所能单独克服的,因此把发动机下拉一定角度。

而迎角却不能随意改变,合适的加大迎角可以产生更大的升力,但是这个数值很 ...

迎角,是相对什么的迎角呢?

网友:
logicalmetal  在 2005-6-25 06:17 PM 发表:

迎角,是相对什么的迎角呢?

水平尾翼!!

网友:
相对于飞机飞行方向。。。。

网友:
小龙  在 2005-6-25 04:22 PM 发表:

青岛的模友太少了,我身边的更少,并且多是玩车的。

要是飞一趟都要跑到威海……

重心要在油葙无油的情况下调到说明书要求的位置!

网友:
怎么调节?老大?我试验过,前面螺旋桨上(不能再往前了吧?)放一个火花塞扳手,才可以调节到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