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 Pro真是轻巧的好飞机!与亚托配合着玩最合适了!

楼主(2005-06-24):
下午收到了c仔发来的凤凰25A电调和华迈20-25-8 kv4200无刷,晚上回家就急急忙忙的装上了。
稍微测量了一下螺距,开机试飞。超爽,机机很容易控制和飞行。而且被亚托抛弃的电池用在它上面十分好,居然飞了10分钟而且还很有力量。
我的机机目前旋停电流6A,全油门10A,用的是11T齿轮,估计偏大了。否则还能小些。

改天用15c 1500的试试,应该可以飞到20分钟没有问题。

楼主:
3DPro官方推荐用凤凰10A电调我觉得不太合适。机机重量控制不好容易过载,我的凤凰10A就烧掉了,建议各位配10A以上的电调,下周我的ele Advance 20A电调和ele1000回来,可以试试这套动力组合的效果。

网友:
对头!我也觉得用20A以上的电调比较好!

网友:
用10A就足够了,如果会被烧,说明机械的动力搭配不合理。
换句话讲,如果搭配合理,10A的就足够了,而且飞行时间很长;如果搭配不合理,调整不当,虽然20A以上看上去可以用,但机器实际上工作在低效率下,飞行时间不长!直升机还是应该精确调试、合理搭配才最好。这个机器的马达建议用2500-3000KV左右的,过高转速的马达扭力小,会消耗更多的能量才能输出同等的功率。

楼主:
看看vidct的说法好像有些道理。不够我的蜂鸟目前还是肥蜂鸟,有些体态偏重了。

还有为何说10A以下工作电流在20A电调上面表现为低效率呢?这个与电调20A能力有什么关系呀。
就象发烧音响设备我们都喜欢用大功率电源推动,而不是用刚刚合适的应该一样。实际放电电流应该是用电器决定才对吧。

网友:
我昨天也看了,确实够用的,看电流就知道了,你昨天给我的数据,10A都没超过,肯定不会烧。

你的10A肯定被你强J的,哈哈

楼主:
也对哦!等我的10A电调修好了,我再试试看看。25A的收藏起来,以后换到黑鹰上面耍一下。
对了用8T齿飞,蜂鸟会不会很温顺呀。

我强J的大概有些过分了,居然把电源线都烧脱了。电调立刻晕了过去,后来上电发现已经残废了。只能为接收机供电了,电机没有响应。

[ Last edited by daka on 2005-6-24 at 10:20 ]

网友:
还可以配 400级的六级超强高效马达,稍后会上架,就可以变成火jian了!!

网友:
daka  在 2005-6-24 09:33 AM 发表:

看看vidct的说法好像有些道理。不够我的蜂鸟目前还是肥蜂鸟,有些体态偏重了。

还有为何说10A以下工作电流在20A电调上面表现为低效率呢?这个与电调20A能力有什么关系呀。
就象发烧音响设备我们都喜欢用大功率 ...

从控制电路上来说是这样的:
因为,比方说 10A 电流 在20A电调上是半功率状态,而电调功耗最大就是这功率管工作半开关关的状态。
而在10A的电调上则是全开的状态,功率管不用动作,打开就行了,损耗是最小的。

网友:
daka  在 2005-6-24 10:18 AM 发表:

也对哦!等我的10A电调修好了,我再试试看看。25A的收藏起来,以后换到黑鹰上面耍一下。
对了用8T齿飞,蜂鸟会不会很温顺呀。

我强J的大概有些过分了,居然把电源线都烧脱了。电调立刻晕了过去,后来上电发现 ...

问一下,去哪里修得呢

楼主:
mosquito  在 2005-6-24 10:30 发表:

还可以配 400级的六级超强高效马达,稍后会上架,就可以变成火jian了!!

晕呀!这么弄蜂鸟成疯鸟了。哈哈!!

网友:
哪里要15C,8C都够了,我的8C 1800,7.4V都可以悬停,哈哈

楼主:
那我就把亚拓机用的电池一个一个试试
我有2200mah 6c、2200mah 10c、1600mah 10c、1950mah 8c和1500mah 15c。
看看飞行时间如何。

[ Last edited by daka on 2005-7-1 at 12:35 ]

网友:
其实用到 ELE 1000 或X22这个级别的电机就会有比较猛的感觉,因为是四极电机 同时直径为22 扭力非常大

9齿轮的铜齿轮可以用ESKY的代用。

楼主:
蜂鸟4度左右就可以悬停了。不知道其他模友的悬停螺距情况。

网友:
daka  在 2005-6-24 09:33 发表:

看看vidct的说法好像有些道理。不够我的蜂鸟目前还是肥蜂鸟,有些体态偏重了。

还有为何说10A以下工作电流在20A电调上面表现为低效率呢?这个与电调20A能力有什么关系呀。
就象发烧音响设备我们都喜欢用大功率 ...

我想vidct的意思是,这个4xx克的机器本来运行电流小于10A,但是因为调整不当使得工作电流大于10A。

虽然可以换用更大的电调使之飞起来,但是整机效率是很低的。也就是说同样重量的机机有人悬停电流6A,有人悬停电流12A。

那么12A的机机肯定有某个地方没有调好

网友:
楼上说得对,不同的电机要配不同的齿轮,找到合适的减速比,不然效率会很低,
如果减速比过小,虽然能飞,但会耗更多的电量,电机发热也更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