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机的求助

楼主(2005-06-24):
我刚买了35#合金版,试飞的时候不管怎样动
遥控器
主桨都不动!!!!

网友A:
你的所谓35#合金版是什么版是无刷吗?你是否接错线了?电源要接在无刷电调上,原来接收机的电源就不用再接电源了,无刷电调接在接收机的第三通道上,无刷马达接在无刷电调上,你都接对了吗?

网友B:
合金版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