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火器的电路图(有图)

楼主(2005-06-24):
(无正文)

网友A:
我来上一个

网友B:
第二个好一点,第一个是机械脉冲。

网友C:
第二个图是放不出所需要那种电火花的啊

网友D:
其实买一个那种煤气灶的打火器不就行了么,1.5V五号电池供电!

网友E:
第二个图,下边应是地.另电路是一个自激振荡器.

网友F:
图都对的!第2图的上边是+12V,下边是12V的地,右边有一个是设计地,和高压成回路!

网友A:
由555集成电路产生一个无稳态自激振荡电路,由3脚输出信号推动后面两只三极管以开关象态工作,这个电路绝对能产生高压火花

网友C:
[ Last edited by 铁皮 on 2005-7-19 at 21:06 ]

网友G(2005-08-18):
那么复杂干呀嘛买个警棍上的高压发生器多好啊

网友H:
我怎么点击打不开啊

网友I(2005-10-30):
买个高压发生器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J(2006-02-28):
还是买架A380吧,里头啥东西都有!

网友J:
哈哈,自然DIY有DIY的好处。我支持DI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