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发动机怎么哪

楼主(2005-06-24):
今天飞行时
发动机
有时会突然哑火,时间很短,也就是闪了一下,能明显看到机体扭动了一下。这是怎么哪?每箱油大约闪5、6下,是电热塞问题吗?请指教

网友A:
可能有是油路的问题~把油针调大一点点试试~

网友B:
是不是好象发动机在咳嗽呀!!!!!应该是你发动机调的太贫油导致发动机过热造成的!!!!

网友C:
天气太热了。

网友D:
贫油,富油都可能这样。表现不同。 贫油象咳素,还是干咳,转速先高再咳。富油象噎着,转速突然向下,然后死火。

楼主:
谢谢大家,我会按照大家说的试一下,看是否有所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