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达混控的问题

楼主(2005-06-24):
这是我的问题:我已按照商城上面的说明图将飞达混控装在雷鸟上,现在的问题是,混控的指示灯一直都是红色,升降舵和副翼都正常,但油门没有反应。将油门设置为反向后一样,但情况出现了,油门任燃没反应,但在关闭发射机后,混控开始出现红绿交替状态。这种情况下,我应该怎么办?

葵花小子的回复: 您好,这是正常的,这是混控的保护部分在起作用,您这样试一下:先开发射机,将发射机油门放到最小,然后开接收机,看其是否有绿灯出现;另外您检查下是否油门通道的正反设置要反一下。

可是,问题还是存在。葵花小子,我正是按照你所说的步骤进行操作的,可绿灯一直不出现。绿灯只有在接着电源的情况下关闭发射机才会出现(并且是红绿交替)。另外油门通道的正反问题我也试过了,没有反应。在操作过程中出现过突然主桨和尾电机启动,并且油门有反应,但不能完全控制最小与最大。正常的操作步骤地结果就是红灯闪烁几次后就一直是长亮不熄,只有升降和副翼有反应。

大家说说看这是什么原因啊?应该怎么解决?

网友:
油门通道的方向设反了,
你把第3通道反向

楼主:
vidct元帅,你所指的油门通道反向就是把雷鸟遥控下的四个开关中的那个“THR”拨到另一边,对么?我已经这么试过了,情况还是一样的,葵花小子所说的我在问他之前就已经试过了。

网友:
你是用的雷鸟的接收机???
那个接收机的1.2.3.4.5通道的排列顺序好像和其它接收机不一样,你最好每个通道接舵机先试一下对应的是发射机的哪个通道后再接混控试试。

楼主:
我是完全按照以前舵机的通道顺序接的,这样应该没有问题吧?

网友:
如果是这样就应该没有问题了

其它接线对吗?

网友:
建议你这样试,把油门杆推到最上面,然后再开接收机和发射机,你再把混控器灯的闪烁情况告诉我。
注意最好用手拿稳直升机,以免发生意外。

网友:
是不是把油门微调推到顶了?把它拨回来试试?

网友:
不是调微调,是把油门推到最高位置,再开机。

网友:
vidct  在 2005-6-24 16:55 发表:

不是调微调,是把油门推到最高位置,再开机。

把微调调高了,油门即使为0,电机也会转的

楼主:
按照vidct的意思,我先将油门推倒最高,然后接上电源(发射机未开),此时指示灯在头几秒的红色闪烁之后变为红绿交替。然后打开发射机后,指示灯则变成红色长亮。

网友:
moyini  在 2005-6-24 05:18 PM 发表:

按照vidct的意思,我先将油门推倒最高,然后接上电源(发射机未开),此时指示灯在头几秒的红色闪烁之后变为红绿交替。然后打开发射机后,指示灯则变成红色长亮。

应该是先开发射机,后接混控器的电源,我一开始用飞达混控器也和你一样,将油门通道反设置就可以了,看了你现在的情况,应该是开机顺序不对。

楼主:
zzwei22,你说的那是基本常识,我当然知道了。我这么做是按照vidct的提议。
如果是先开发射机,再接电源的话,指示灯的情况就在头几秒的红色闪烁之后变成红色长亮。

网友:
这个混控我以前玩esky也用过,应该是保护了,这个混控保护功能很完善,设计很不错。

1、如果发射机没开,没有油门或者尾舵信号的话就会红绿交替,必须油门或者尾舵信号同时具备才会解除第一重保护。
2、如果发射机开机时油门不在最低位置的话就会红亮,这是第二重保护。

检查以下你的发射机是否最低油门点位置比较高,混控识别为油门信号不在最低点所以不起动。

网友:
moyini  在 2005-6-25 10:51 AM 发表:

zzwei22,你说的那是基本常识,我当然知道了。我这么做是按照vidct的提议。
如果是先开发射机,再接电源的话,指示灯的情况就在头几秒的红色闪烁之后变成红色长亮

那应该是混控器进入了保护状态,就向楼上说的,可能和你的遥控器有关系了!

楼主:
怎么检查发射机是否最低油门点位置比较高?
我把油门的微调都拨到最低点也没用

网友:
用的什么遥控

楼主:
雷鸟的原配遥控啊,咱们穷,没钱买好的

楼主:
关于我的混控问题我有一点问题想要重申:不管开机的顺序是怎样的,不管油门反向设置与否,不管油门在开机前处于何处,不管油门微调在哪个位置,结果都是一样:发射机开着的时候混控指示灯一直为红色长亮,发射机关着的时候则是红绿交替(以上两种情况都是在最初的几秒钟红色闪烁之后)。不知我的混控问题出在哪儿?我拿到手已经好几天了,一直没有弄好

网友:
最好能有别的遥控试一下,从你说的看来基本可以肯定是混控处在保护状态。

楼主:
奶奶的,今天又进行了多次试验,终于发现问题所在:他X的油门压根就不能接在通道4上,除了通道4接任何一个通道油门都正常,最后只能把油门接在其他通道上,把熟悉了的操作杆都换了个位置,又得从头开始熟悉,晕死!!!
他奶奶的雷鸟的垃圾接收机和发射机!!!
让我苦苦折腾了好几天,郁闷了好几天!!!

网友:
moyini  在 2005-6-26 03:07 PM 发表:

奶奶的,今天又进行了多次试验,终于发现问题所在:他X的油门压根就不能接在通道4上,除了通道4接任何一个通道油门都正常,最后只能把油门接在其他通道上,把熟悉了的操作杆都换了个位置,又得从头开始熟悉,晕死 ...

看样子锅铲的就死不好用!

楼主:
晕死!国货干嘛这么不争气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