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KY尾电机要怎么改无刷?

楼主(2005-06-24):
要用什么型号的?可直接安装在原来的位置不用吗?

网友A:
要换电子设备,换成独立的接收\混控\陀螺,再加上一个无刷电调和一个无刷电机,一般无刷电机用外转子无刷比较便宜,内转子的小无刷也可以,太贵多
若你主电机也是无刷,那么混控就不需要了,但是你的发射机必须是3810,FF9等高级设备,通过发射机来实现对主\尾无刷的混控

网友B:
請看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76190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76192
[ Last edited by giorgior on 2005-6-24 at 19:40 ]

网友C:
用锁尾得陀螺不用混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