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一个大问题!Reflex地图是放哪里的?

楼主(2005-06-24):
应为德文,懂,几个图,
应该放哪个文

网友:
C:\Program Files\REFLEX\Umwelt\Wlp

楼主:
,但图放进*几个德文,
能用

网友(2005-08-30):
我安装盘上新增的几个地图及我下载的地图也是这个问题,没法使用。哪位朋友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但http://img.eoshow.com/eoshow/cn/hao.gi ...

我知道怎么用了其实很简单,把八千多分辨率的那个图片的格式用photoshop或者其他软件改该成*.bmp就可以了

网友:
新地图 在哪里有得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