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中立点的调整

楼主(2005-06-24):
个人弄 没得老鸟问 自己捉摸 不知道对不对 :  ATS .MIX 下面的REVO.MIX 就是中立点调整 NORM 为普通模式调试??? up为上升 du为下降 现在不知道 怎么才能调到最好 是不是 先把陀螺仪感度调到最低  然后是弄舵机 和拉杆 让机机不左右转?????? 然后在把机机的感度跳高 不甩尾 然后在调整中立点 ???????请教请教 谢谢

楼主:
怎么没得人回呀  ????????????

网友:
你的发射机和陀螺仪是什么型号
根据发射机和陀螺仪的不同
调整的时候有区别的

楼主:
具体有什么区别 可以说明吗 有那些区别????
加我模型 该用户已被删除

楼主:
呵呵 谢谢 看来 我也是多此一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