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estion

楼主(2005-06-24):
我有一个问题
无刷电机中有Resistence这么个参数,我判定是标注扭力的(不知道对不对)
15T的状态下380级的无刷Resistence这么个参数是0.0399
这是什么意思?
请大侠们指教一下,本人对无刷还有很多不懂,先谢谢啦

网友:
是内阻吧~~~~~~~

楼主:
谢谢water

各位请再帮忙看一下这个参数表:
http://www.feigao.com/sdp/85838/2/cp-102738.html
实在是想知道Resistence是代表什么意思
如果是内阻的话,那哪项参数是说明扭力的呢? 是不是只有T数可以说明扭力的大小?
再次请大侠们指教,谢谢

楼主:
我看上了3808415S这个型号的
不知道这个型号的无刷适不适合用于海模
请大侠帮助权衡 ^_^

网友:
的确是内阻,表示的是直流情况下的线圈的电阻。
按规格看,这个马达KV是2000左右。
这种电机在船上面用应该问题不大,不过要注意,1定要做水冷套,否则容易过热转子退磁。
这个电机我建议使用功率在300W左右,就是10V左右30A的电流(3LI-PO或者10CELL)。这时候应该有20000RPM的转速,应该可以满足使用了吧?
另外不要单单说扭力,因为转芯机扭力不是很大的。
要扭力的用外转的,同样功率扭力要大5-7倍,当然转速也少5-7倍了。
船我没有什么研究,因为不知道到底船的螺旋桨到底什么转速最理想,我不明白。
如果这个我知道了,同时也知道你船设计的功率,那就好办了

[ Last edited by water on 2005-6-25 at 18:47 ]

楼主:
谢谢 water 精彩的解答
现在明白点了,
不过随着我近一步的接触无刷,一定还会有很多问题要向您和其他大侠提问的,^_^
再次感谢

网友:
fangyu82528  在 2005-6-24 09:14 PM 发表:

我有一个问题
无刷电机中有Resistence这么个参数,我判定是标注扭力的(不知道对不对)
15T的状态下380级的无刷Resistence这么个参数是0.0399
这是什么意思?
请大侠们指教一下,本人对无刷还有很多不懂,先谢谢啦 ...

就是内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