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XL的玻纤桨问题?

楼主(2005-06-24):
在450X上用亚托的325玻纤大桨,感觉到这个桨的质量一般,硬度不高,
不知道各位用这个桨有什么感觉?
我原来用木浆的时候一组
电池
可以飞10分钟,现在用这个桨只能飞8分钟.

网友A:
没飞过 不过 315木桨倒是很好用了

楼主:
就是黄色的那个325大桨,说是玻纤的,我怎么感觉到软软的跟ABS桨差不多

网友B:
黄色那组早期的不是很理想,特别软,我装上去双桨怎么调都调不好,某些模友能调好也发现飞行中油门反映比较迟钝~似乎亚拓已经推出改进版本HS1097,以前的版本编号是HS1067

楼主:
我是刚买的,怎么给我推荐这个呢

楼主:
我是从上海飞鸿买的,不知道是1097还是1067

网友C:
其实你只要看盒子上的编号就知道了
亚拓的每个产品都有编号在上面的
PS:325的桨因桨的叶面积大了
所以功耗自然就增加了
那飞行的时间就短了

楼主:
哦,应该是1097.
那是不是450X还是315的桨比较合适?

网友D:
这种黄色浆就是较软,硬度不如ABS桨,飞了不到20次,两片浆叶已经向上翘了,但感觉一般悬停还可以。

楼主:
是呀,
那么各位都是用什么桨,原来用ABS桨就感觉到不好飞,用木浆就好多了.
结果现在买的又是这样的桨,哎,
什么桨最好?

网友C:
桨最好的当然是碳钎的大桨
目前我们上海用的最多的是FK的碳钎大桨
就是价格比较贵
再下来的就是315的木桨

楼主:
唉,
完了,
我用了一天,
今天从依路达买了碳纤了

网友C:
依路达的碳钎的大桨是做的最差的碳钎大桨之一
我们上海这个使用过很多品牌的碳钎大桨
最终在我们飞450的群体中留下好的口碑的
就是FK的碳钎大桨了
他的加工精度和桨的硬度都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楼主:
当时给鸿飞的老板打电话的时候是FK的碳纤是400的大桨,不是450的,所以才选择亚托的大桨(当时说是玻纤的,没有想到是塑料玻纤,哈哈,那个软呀,才叫可怜),
你们用的400的FK碳纤大桨吗?

楼主:
今天飞了依路达的碳纤325大桨,感觉好可以,
就是机机还没有调整到最好的状态,等调整好了机机再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