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鸟又出现新问题,大家帮忙分析解决!谢谢!

楼主(2005-06-25):
今天,飞雷鸟的时候又发现一个新的问题了:
1.飞机在满电压飞行的时候,超过6米左右就会突然象电调保护一样,电机不转了,如果这时候再推油门杆的话,电机是什么反映都没有的。但是升降舵机有反映能正常操作,推动升降舵机后电机仍没有反映。

2.再推方向舵机也有反映,也能正常操作,在推过方向舵机后,再推油门杆,电机有可以正常操作了。

3.特意测试了几次,在发生同样的情况下,不推方向舵机以前,光推过升降舵机,油门是一点反映都没有。一但推过方向舵机以后,油门就又能正常操作了。

4.怀疑是接收机和发射机的问题,马上更换T4YF发射机和蓝箭超微接收机,这套配置在固定翼蝴蝶机上实际使用后的有效距离在300米以上,我想应该在距离上是没有问题了吧!马上继续测试,结果还是一样的情况,一点改善都没有,看来不应该是接收和发射的问题了,是吗?

5.我现在怀疑是混控或是陀螺仪的问题,不知道究竟是哪个有毛病啊?大家帮忙诊断下啊,谢谢!

网友:
这个不是毛病,是混控的高电压保护。你的电池电压太高了。

楼主:
哦,多谢老大,我用9.6V原配电压试试。那么VK版的11.1V锂电池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了是吗?

楼主:
今天继续测试,还是那样,一推油门就什么反映都没有,要重新推下方向舵才可以又启动,电机转几秒就又出现上述问题了。
已经换了新的接收,发射,混控,陀螺测试,结果还是一样。现在又换回了原来的设备,,难道是主电机的问题?
而且,现在问题更严重,尾电机5分钟不到就报废一个,还是碳刷的!!怕怕!
跪求大家帮忙分析下,看看问题究竟出在什么地方?谢谢!

网友:
如果发射机和接收机开启的顺序没有问题的话,那就应该是混控保护。也说不定你的混控已经出现问题了。
    尾马达5分钟报废一个?什么愿意报废的?拆开马达查查看。什么刷的马达5分钟报废一个也不正常啊。

网友:
建议看看你的机械传动机构,是不是阻力太大

楼主:
今天继续测试,发现是主电机的问题,换了新的就好了。但是6200真的是用不了啊!!!!又试了还是那样,力量太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