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GY401飞亚拓的高手请进。

楼主(2005-06-25):
请具体说明:
1、遥控器设置
2、所用舵机
3、与240在性能上的差异

网友:
用什么遥控器?

网友:
楼主的这个问题范围实在是太广了哦
你能写的详细点吗
可以有针对性的回答你

网友:
1。接第五通道就是可以用遥控设置感度,不接就去陀螺仪设置感度
2。舵机随你了,HS50,亚托6,GWS6,都可以
3。最大的区别就是一个单,一个双

网友:
还是没看懂
FUTABA的GY601带的是9251
而且9251只601专用的其他舵机都不能使用在601上面

1、飞油动的时候75-80属于正常范围
2、如果亚拓450X/XL基本是没有办法用9253的舵机
3、240是没有所谓的专用舵机的,可以任意搭配舵机,而且240完全能满足450X/XL的所有性能
401和240比就多了LIMIT(形成限制)、舵机延时和支持设备感度调整

楼主:
明白了!感谢楼住指教!

网友:
401每秒执行270次,240是70次,差距很大啊,不过在小电直上由于机子工艺精度的限制,用401比240好不到哪里去!

网友:
betmanofbmw  在 2005-6-28 01:39 PM 发表:

401每秒执行270次,240是70次,差距很大啊,不过在小电直上由于机子工艺精度的限制,用401比240好不到哪里去!

401还是很有优势的,自旋速度快很多,双感度可以在上空切换特技模式

网友:
GY401与GY240比最大的优势就是
上空可以调整感度和LIMIT(行程调整功能)
不过性价比的话GY 401就贵很多了

网友:
dmagic1  在 2005-6-28 01:56 PM 发表:

401还是很有优势的,自旋速度快很多,双感度可以在上空切换特技模式

看老外玩电直玩得很好的都没有用401的,他们自己说试过用401,但效果不明显,小电直并非所有3D动作都能做的,但感度对小车来说足够了!
不知道国内玩家玩小电直哪个3D动作时要切换感度?

网友:
betmanofbmw  在 2005-6-28 03:12 PM 发表:

看老外玩电直玩得很好的都没有用401的,他们自己说试过用401,但效果不明显,小电直并非所有3D动作都能做的,但感度对小车来说足够了!
不知道国内玩家玩小电直哪个3D动作时要切换感度?

切换到特技模式,旋翼转速比normal高出许多,假如不降低感度的话,尾巴根本就没法动

[ Last edited by dmagic1 on 2005-6-28 at 16:04 ]

网友:
dmagic1  在 2005-6-28 03:40 PM 发表:

切换到特技模式,旋翼转速比normal高出许多,假如降低感度的话,尾巴根本就没法动

都不知道你说什么,这样吧,简单点,把你平时飞3D时的设置放上来,让大伙看看就明白了!

网友:
呵呵,讨论问题而已,不必那么激动,我的Nor模式感度74,Idel2模式感度65,就这样

网友:
奇怪了,一般的教程NORMAL模式的感度是最小的,看来大家都喜欢我行我素啊。
对于有钱人来说,最好还是买601吧,可调的东西更多,更好玩。
不过如果认为240不够用的,看看如下的片子,用的是240,感度一律是50%。
http://www.skyloo.net/deetee/h2_mod_5mb.wmv
http://www.northarc.com/%7Ebotosm/extreme3d/Hornet_TableAuto.mpg
http://www.skyloo.net/deetee/h2_stock_5mb.wmv
就是这家伙说401在小机上和240差不多的,不是我说的,我还飞不出这水平。

[ Last edited by betmanofbmw on 2005-6-28 at 17: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