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过、路过请别错过!非常想听听各位对此船的看法!

楼主(2005-06-25):
呵呵!标题有点唬人是不是?不好意思了啊!
前几天我挂了个贴子求H艇的图,可惜我家旁的水池太小,不适合跑H艇。许多同好给的建议是弄艘ECO玩玩……
今从孩子的储藏室里找出了这个,原“内脏”以被我掏空了,轴套和舵套已做好了,原设想内装台540或550型马达……。
现欲讨教各位大虾、高人:
1、此船的壳体如何?该船的船型能跑出高速吗?
2、如尚可,换成您的话,会怎样改造呢?无刷马达就请别说了,偶(穷)用不起啊
3、如不理想还有继续改造的必要吗?
4、实在没戏的话,买您们玩的ECO、老鼠等船的套件,最便宜的要花多少米?

希望您能用毫无保留地、立场鲜明地、决不同情地,向偶这样的“阶级敌人”开“炮”!!!!!!!

[ Last edited by 偶啥也不懂 on 2005-6-25 at 09:14 ]

网友:
這船原半浸~改成全浸跑樣實說~船內空間蠻電~過要電池還能再加高一些~船形說~~

网友:
沙发坐一下
我觉的船不错
可以很省钱的改一下

网友:
晕
没抢上沙发坐

网友:
这船我也有一只,是福建正德福出的。船壳是塑料的,电子部分及差。

网友:
这船还是用半试浆把。。因为这船设计就是半试的。。。。。
要你没有追求速度。。那也没有什么关系。。。

网友:
sdzqxj  在 2005-6-25 08:28 AM 发表:

晕
没抢上沙发坐: ...

哈~被我抢到了

网友:
看你的图,你已经改成全浸浆,那就安装个550电机试试,加个3003舵机.用CTJ的3000MA电池,8.4-9.6V,速度还可以,我也有类似的船,改成全浸浆,我也没用什么无刷电机,太贵了,自已玩玩没必要,而用最普通的配置,速度只能达到30KM左右,如果你想要达到40-50以上的高速必须大把化钱.因为,船速提高一倍,那么所需的功率要增加平方倍.不过艇尾的水花肯定是半浸浆的好看.

网友:
这船也不算小了

网友:
65元一套吧`~~~哈哈
我去年也买过~~

网友:
對啊~看着不小暸~550加12V電~應該可以跑的很爽~

网友:
要是改囬半浸這船更爽~

楼主:
翼手龙90  在 2005-6-25 09:17 AM 发表:

这船还是用半试浆把。。因为这船设计就是半试的。。。。。
要你没有追求速度。。那也没有什么关系。。。

您好!我也想过改时保持半浸桨驱动……可方向舵控制连杆的防水套不好搞(买)啊!这也是偶的船没再做下去的一个原因,如有防水套,改半浸的还是可以的——再拆喽!
这方面您是怎么做的呢?万望指教!

[ Last edited by 偶啥也不懂 on 2005-6-25 at 13:24 ]

网友:
偶啥也不懂  在 2005-6-25 01:23 PM 发表:

您好!我也想过改时保持半浸桨驱动……可方向舵控制连杆的防水套不好搞(买)啊!这也是偶的船没再做下去的一个原因,如有防水套,改半浸的还是可以的——再拆喽!
这方面您是怎么做的呢?万望指教!

[ Last ed ...

能有图片。。很好解决。。。。能上吗??不能的话。。。我短信回复。。你看看可以吗?不可以。。给我照片。。。我在和大家来决绝

楼主:
您的短信看过了!叩谢!
偶真是啥也不懂!还外加一个笨!

网友:
我也没有防水套,我就用比舵杆钢丝稍大些的铜管胶在船体上,外面套上一节自行车气门小橡皮管,舵杆从里面穿出来,这样就能防水,我的玩具改装船就是有这办法.效果不错.

网友:
千万不能喷漆,一喷准变形!!!

网友:
這個受部暸噴漆的

楼主:
是的!决部能再喷油漆了!一碰到有机溶剂船壳就化了!
呵呵!国货!!!!当支持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