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舵机不同步

楼主(2005-06-25):
用CCPM,炸机以后换了
舵机
,发现三个舵机(俯仰,倾侧和螺距舵机)不同步,有没有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作以下检查:将三只舵机轮换插在同一个插座上,操纵摇杆看三只舵机的移动范围是否一样(做好标记),若三只舵机的移动范围一样,则是发信机设置不好的问题;
若三只舵机的移动范围不一样,则是舵机的问题!

楼主:
一样啊,接受机坏了?? 那可费米了。

网友B:
三只舵既型号一样吗?

楼主:
找到原因了。 电池完蛋了一节。所以电量不足。 现在搞定了。。。下午去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