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V-1一问

楼主(2005-06-25):
lambozghini,GV-1我已经设置好了,昨天也飞了,感觉的确不同,但是GV-1里头有些不大清楚,比如如何设置油门在<=20%的时候就关闭GV-1,原厂设置好象是在<=15%的时候就关闭.还有就是Gvof主要是用来设置什么的,我现在是把他设置在关闭状态.这个不是很清楚。请指教.

楼主:
还有转速大概设置在那里比较安全?

网友:
Gvof我觉得没有什么意义,设置为关闭就可以了,其实的主要功能就是设置当你油门开到70-100%的范围的时候关闭Gv-1功能(转速一定要高于1600才可以使用)。
至于如何设置15%,我就不清楚了,我的TJ pro就设定为25%,不可以改变的,如果想要控制杆高一点,只可以通过油门的输出曲线调整。
你的飞机全升级而且又是好桨,应该不怕射桨吧,只要注意以下不要超出发动机的转速就可以了,90机我知道很多人都建议3D设定在1850左右。
我的V2 50飞3D的时候我都设到2000左右,normal就是1750-1800左右!!

网友:
使用了GV-1后,可能你再也离开不了了!哈哈,我现在就是这样了,中毒了!

楼主:
对,我现在都是开着GV-1飞完一整箱油.转速是控制了,但是引擎不知道是没调好还是怎么的,连续做激烈动作的话,引擎转速掉的很厉害。特别是做摆钟这个动作。第四下的时候就掉转速.估计是引擎没调好,但是现在已经是开到0.7圈了,温度估计在120度左右了。再进可能就要熄火了,呵呵。螺距-9 -5 0 +5 +9.5,应该是没有问题才对,实在还无法解决就换个YS91好了。

楼主:
lambozghini  在 2005-6-25 02:45 PM 发表:

使用了GV-1后,可能你再也离开不了了!哈哈,我现在就是这样了,中毒了!

真的是很爽的说,但是我才装一个磁铁,而且是用RC车用胶水贴上去的,感觉非常结实,就怕以后会不会由于老化而脱落.那一点小东西应该对平衡不会有多大的影响吧?

[ Last edited by daya on 2005-6-25 at 19:49 ]

楼主:
lambozghini  在 2005-6-25 02:40 PM 发表:

Gvof我觉得没有什么意义,设置为关闭就可以了,其实的主要功能就是设置当你油门开到70-100%的范围的时候关闭Gv-1功能(转速一定要高于1600才可以使用)。
至于如何设置15%,我就不清楚了,我的TJ pro就设定为25% ...

我的齿轮比是93T:11T,那就是8.45,而我现在设置的3D转速为1850,这样的话,反算过来引擎的转速就是1850*8.45=15632.5,而OS91引擎的参数最高转速是16000,而在3.1匹马力输出15000 RMP.汗,那我不是已经把引擎发挥到了最颠峰了?

网友:
那么你就要将转速降低到发动机最大输出的转速比较好!
你的发动机真的好像有点问题,怎样调这么久都有问题,你的副针有没有动过啊?我总觉得你的主针太小了,而且你还使用这么高硝基的燃料,不解!!
其实每次装风扇都用平衡器配平,就算是一点点不平衡,在高速下都有很大的影响,其实可以通过油面很容易观察,我对我台V2 50的标准就是,怠速的时候,油面只可以起波纹,不可以有跳动,起泡就跟不可以接受了,因为那时候飞机的震动都来自发动机,所以很容易感觉到发动机的震动异常(只限于自己熟悉的机型,不熟悉很难说了),所以我建议你最好用两颗!
我都现在都是使用塑料风扇,就是因为那个固定孔,我找了很久,发现(除了不知名品牌不说)只有QuickUK的金属扇有那个固定孔,但是要80USD,都够一台发动机了,不舍得卖,你只用胶水,还是比较不踏实!

网友:
我用的平衡器!可以平衡螺旋桨,RC车胎,HElI风扇,离合块。。。。
非接触式,非常准确,但是只可以平衡大概200g东西!

楼主:
lambozghini  在 2005-6-25 09:49 PM 发表:

那么你就要将转速降低到发动机最大输出的转速比较好!
你的发动机真的好像有点问题,怎样调这么久都有问题,你的副针有没有动过啊?我总觉得你的主针太小了,而且你还使用这么高硝基的燃料,不解!!
其实每次装 ...

副油针很紧,隔壁固定的螺丝放松后也无法进行调整,非常紧.不过引擎是别人帮我磨的,后来我打开引擎发现里头的活塞跟钢套有磨损,是在排气口这里磨损,其他部位正常,一开始我觉得问题不怎么大。但是找来找无,我想问题可能就出在这里吧.呵呵。
那我就把两个磁铁都贴上去。不过没有你这个工具。就只能用简单的方式进行调整了。应该没有什么大问题吧?

楼主:
daya  在 2005-6-25 10:33 PM 发表:

副油针很紧,隔壁固定的螺丝放松后也无法进行调整,非常紧.不过引擎是别人帮我磨的,后来我打开引擎发现里头的活塞跟钢套有磨损,是在排气口这里磨损,其他部位正常,一开始我觉得问题不怎么大。但是找来找无,我想问 ...

刚听朋友说,如果活塞跟钢套磨损不是很大的话,只要换个活塞环就可以,是不是?

网友:
磨损要看到什么程度了,你先看看发动机的气密性怎样!将发动机转到压缩做大的位置,保持住,然后听发动机里面有没有漏气的声音(因为有环,所以有一点漏气是正常,但是不可能漏得很快,也没有很明显的漏气声),如果你听到“吱吱吱吱”然后觉得压缩减少就有问题了!至于怎样修理,我就没有经验了,不清楚,因为我只是飞过30-50机,发动机配件贵,不划算,所以都不修的。
还有我觉得你发动机的副针会不会放的太大了,所以出现你现在的效果!

楼主:
吱吱吱吱挺明显的,估计气密不行,但是引擎一打就着.很好启动.副针我用的是原厂设置,没有动过,而且我都是在高速中飞行。油门没有低于65%,应该跟低速没有关系吧???

网友:
如果觉得发动机还行就先用了,至于怎样调整我建议你锁副针,然后放主针,os的机少过一圈肯定贫油了!

网友:
楼上的朋友,也不尽然吧!我的OS46,主油针只能开5--7格多了就无力了!少了就贫油!

网友:
只是个人经验而且,调整还要很多因素。但是楼主的机器用到30%硝基的燃料,据我个人经验,硝基含量越高的燃料,主针应该相应放大,而不是锁紧,所以个人认为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