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 求求大侠帮帮我

楼主(2005-06-25):
我的35#在原地狂转飞不起来,请各为高手帮忙分析一下原因,谢谢!!!!!!!

网友A:
你是否把控右上角上的倒飞开关打开了!把他关掉就是了,但要注意安全!

楼主:
右上角上的倒飞开关是关闭的,我一推油门它就在原地转飞不起来,郁闷呀!!
是不是没有调好,没有调好这种情况应该怎么调?
想飞真难....................

网友B:
原地打转是陀螺仪没调好,飞不起可能是你的螺距没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