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小神蜓电直上的这款发射机(敷上接受机的输出波 ...
帮忙看看小神蜓电直上的这款发射机(敷上接受机的输出波形)是不是PCM的。

楼主(2005-06-25):
小神蜓4#上的4通道发射机,因为不知道是不是PCM,现在定不下来买不买新的发射机。
它是比例调解占空比的。 应该是PCM的吧?

网友A:
这个发射机不是PCM的,但也不是标准PPM,它只能控制自己的接收机,其它接收机不管是PCM的还是PPM的,一律不兼容的。

网友B:
这个信号是舵机控制信号,不是接收机输出,接收机输出在epm78156靠近3361的一个引脚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