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perSPEED 400可以用在zoom400上吗?

楼主(2005-06-25):
看到zoom400介绍上说用380电机,那么想问一下SuperSPEED 400可以用在zoom400上吗?

另外问一下zoom400的有刷电机要用多大的电调?

[ Last edited by zzwei22 on 2005-6-26 at 09:02 ]

网友:
可以,ZOOM400本来就是配380电机,400电机跟380电机差不多大,只是轴粗一点

网友:
用多少T齿轮?

楼主:
mochi1029  在 2005-6-25 08:06 PM 发表:

用多少T齿轮?

我也关心这个问题,请指教!

网友:
没试过,这个问题怕需要多找几个齿轮试试了.

楼主:
另外问一下zoom400的有刷电机要用多大的电调?

网友:
25A就可以了,最好用GWS的

楼主:
转速  在 2005-6-26 11:19 AM 发表:

25A就可以了,最好用GWS的

GW/ICS400 25A顶级电子调速器和GW/ICS480 25A超小型电子调速器有什么区别?
ele上介绍自动断电4.2V,对于我的锂电池,电压是不是太低了?

另外ELE ESC800-BA 60A电子调速器怎么样?

[ Last edited by zzwei22 on 2005-6-26 at 13:3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