翼龙不能爬升,不知为什么?

楼主(2005-06-25):
我的翼龙以前一直没有问题,但前一阵子突然不像以前一样,用氢电时不只能在10米空中飞,飞不上去,后来以为动力不行就用了无刷,但今天试飞还是不行,因为用的是那种大块的电池,不知完全放到翼龙的头里面,只能放在舵机上面靠前一点的地方,估计是重心出了问题,但我以前 也用过这样的电池飞,当时是没有问题的,别人的三通龙,一样的动力配置,飞起来一点问题都没有,而且他的三通龙是用3003舵机的,机身也补强了不少的重量,反而飞得比我的爽多了,但我的头一向着风就飞不上去,不知为什么,请指教

网友:
它的遥控设备不好啊。。有钱就的4VF。。翼龙的设备N差。。。。建议换叼

楼主:
我用的是FF9啊,他用的是4VF,肯定 不是遥控的事

网友:
呵呵,显然不是遥控器的问题——虽然原厂的手感很差。
飞行重量大是根本原因,但估计是你的电池过早老化,放电性能不佳。

楼主:
the3rd-eye  在 2005-6-25 09:21 PM 发表:

呵呵,显然不是遥控器的问题——虽然原厂的手感很差。
飞行重量大是根本原因,但估计是你的电池过早老化,放电性能不佳。

这个可能性也不会,因为我的电是新的,全开油门时也明显我的力大一点

网友:
你看看是不是电池?
要不是..看看升降舵角是不是送了...我的就有这个问题..
点一点点502就好了..

网友:
那就应该是机体的问题了吧,机翼没有大的损伤?还有舵面

网友:
呵呵,偶没辄了,实在懒得再在翼龙身上费脑筋了。别浪费了FF9。

网友:
怎么感觉好象是水平尾翼和机身不在一个水平线上的样子呀,有点吊着飞的意思~~~~~

网友:
难道想用翼龙学3D掉机?

网友:
飞不高检查一下炭纤会不会松动,从机头往后面看机身和炭纤会不会成水平线,要是炭纤往下斜就是机身变形当然飞不高的.

楼主:
stwu  在 2005-6-26 01:14 AM 发表:

飞不高检查一下炭纤会不会松动,从机头往后面看机身和炭纤会不会成水平线,要是炭纤往下斜就是机身变形当然飞不高的.

炭纤是指什么?我就是怀疑会不会是我的机身变形了,因为主翼上的中间的那加强片的后部坏过,现在用橡皮时会使主翼的后部有一点弯起,但我看过,机翼还是正攻角的啊

网友:
lym0610  在 2005-6-26 09:52 AM 发表:

炭纤是指什么?我就是怀疑会不会是我的机身变形了,因为主翼上的中间的那加强片的后部坏过,现在用橡皮时会使主翼的后部有一点弯起,但我看过,机翼还是正攻角的啊

就是机身连接尾翼的那条黑色的杆

网友:
哈哈有人说了。。动力的问题。。。。翼龙现在的的飞机多是480电机。。。。还是换个外转无刷。

网友:
桨有没有双桨啊
应该不会啊

网友:
重心不对!我的本来飞的好好的,换了无刷后,重心往前了飞都飞不起来,后来把电池移到舵机台后,重心在翼前缘35%,变得好了很多

网友:
电池问题 ....

楼主:
我用的是外转子,11.1里电啊,动力不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