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电机磁钢能否自制?

楼主(2005-06-25):
一般电机磁石都是四氧化三铁的么?

我一朋友的单位里有个叫充磁机的东西,听他说是专门给音响喇叭磁钢充磁用的

那能否把电动马达的磁钢也给充一下呢?

是否需要专门的磁性材料?

网友:
呵呵 以前我单位有 不过做电机肯定不合适

网友:
大兄弟啊!别动!动一个“死”一个,动两个“翘”一双!!
四氧化三铁是其成分之一,它是由镍、钡、锶、钴、铝等重金属和轻金属的混合(合金)材料制造的,各种金属的混合比例决定了磁体磁场的强度……当然,充磁的好坏也会影响磁体磁场的大小……
充磁后马上用时的感觉特好——昨天20,、今天18——青春焕发!
可几次跑船用过后或存放久了就会发生退磁现象——今天18、明天88……老态龙钟!
总结:毁马达!估计马达用的磁体和扬声器用的磁体的制造工艺和材质是不同的。
您还敢玩充磁机吗?

[ Last edited by 偶啥也不懂 on 2005-6-26 at 15:17 ]

网友:
MINI 4WD能這么幹~用完一次就扔~哈哈哈

网友:
cough  在 2005-6-25 07:59 PM 发表:

一般电机磁石都是四氧化三铁的么?

我一朋友的单位里有个叫充磁机的东西,听他说是专门给音响喇叭磁钢充磁用的

那能否把电动马达的磁钢也给充一下呢?

是否需要专门的磁性材料?

没必要自己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