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问怎样涂状船体?

楼主(2005-06-25):
我做了个FSR-H2.5CC,就剩下腻子和上漆了,不知道高手们都用什么方法。
本人是初级水平,以前做过两条D811导弹挺模型(放大了)水平有限

另外,怎样克服船轴的反作用力,发动机用多大角度???

网友:
关于军舰的涂装我没认真做过,但感觉比较简单。但前提是您做的是军舰模型还是模型军舰?军舰模型和模型军舰不是一个概念和制作方法,一个侧重于真实的表现各部细节和涂装等等,一个侧重与模型的操控等等。
    对于快艇我用喷绘(找店加工,价格不贵的,还能作出过渡色呢!),根据模型的大小和外型选择用于喷绘的材料的厚度,回家揭开背胶往模型上贴就是了……
    克服反向力的话:
1、选择较宽的船型或加压浪板。
2、用双桨驱动。
3、在船底加三角形契块,但角度、大小比较难掌控,要通过实际的测试才能决定其形状——烦!
   角度的大小我回答不了您,请您等等别人的回帖吧。

[ Last edited by 偶啥也不懂 on 2005-6-25 at 22:53 ]

网友:
喷绘是在广告店????我记得是把大张纸放进机子喷   船壳是怎么弄的啊???

楼主:
大哥们,能不能具体点,腻子用什么啊?漆用什么啊?为什么你们做的船很光亮。

网友:
ss  在 2005-6-26 01:43 PM 发表:

大哥们,能不能具体点,腻子用什么啊?漆用什么啊?为什么你们做的船很光亮。

腻子是用原子灰,油漆我们一 般是用聚安脂的一 组才20元比例是1:1的用喷枪喷的.你想更亮点就用最后一 到清漆会比较亮点.以上东西油漆店都有卖.

网友:
估计楼主没有喷枪。
那您得选把好的羊毛刷(决不能掉毛),沾硝基漆涂刷……。

楼主:
周晟2004  在 2005-6-26 14:38 发表:

腻子是用原子灰,油漆我们一 般是用聚安脂的一 组才20元比例是1:1的用喷枪喷的.你想更亮点就用最后一 到清漆会比较亮点.以上东西油漆店都有卖.

原子灰是什么

网友:
装潢材料店有售,很便宜的!

楼主:
偶啥也不懂  在 2005-6-26 16:44 发表:

装潢材料店有售,很便宜的!

网友:
原子灰比較重~可以用底漆~
船殼是什么材料的?

楼主:
ss  在 2005-6-26 17:18 发表:

我以前是用滑石粉+乳白胶调的腻子,用汽车自动喷漆喷的
效果不是很好啊

你说的原子灰怎么使用啊。

漆刷几遍啊

楼主:
偶啥也不懂  在 2005-6-26 16:44 发表:

装潢材料店有售,很便宜的!

我以前用的是滑石粉+乳白胶。漆用的是汽车自动喷漆
用后效果不是很好。

另外你说的原子灰怎么用啊。

网友:
去调漆中心。多可以解决了,金属漆,进口超细原子灰,1000-2000目沙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