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ELE的A20S-34无刷,先是很爽,然后烧了,并干掉了我的JR770S!!!

楼主(2005-06-25):
电调,ELE17P,接受机JR770S,电池ELE10C11.1V1100MA,GWS8040浆,木盒大概重600-700克
没说的,把木盒拉飞了起来的

[ Last edited by htwist on 2005-6-26 at 00:40 ]

网友:
ELE的东西果然不错,顶顶.

网友:
28g的电机,700多克的拉力,真不可思议阿!真诱人啊,列入考虑范围,奉为奋斗目标!

[ Last edited by harrycxy on 2005-6-26 at 00:12 ]

楼主:
烧了!刚才第二次通电,发现老是报警,赶快拆了电池,仔细一看!原来无刷电机里面有个小螺丝,我费了老力也搞不出来,又怕把无刷整点外伤,换都没得换!所以拉了一点出来,螺丝的头就拉不出来了!哎,郁闷,和ELE通了电话,明天发回去.我估计是发过来的时候因为螺旋桨保护器是装在一起的,我拆开的时候就发现螺旋桨保护器少了2个1MM的螺丝,我还以为是发少了过来,就自己找了2个装上,我郁闷啊!!!早知道掉进去了我老HI都拆了拿出来了,刚刚还发图说很猛,哎,真郁闷!可能里面还有一个,不然怎么会少2个螺丝呢?
也好,随便发回来的时候给我在带上2个螺丝,还有10C11.1V1100MA的电池有一组的插头不对,也给我配一个回来吧,电调上也焊了个插头了,顺便也要换给我,碳纤1MM的我要几根,这个我给钱.一起发回来吧!

网友:
B哥,你要去买**咯

楼主:
我的天!我的JR770S也烧了!欲哭无泪啊!

[ Last edited by htwist on 2005-6-26 at 00:41 ]

楼主:
JR770S要600多米啊!ELE看来是不会赔我的了!欲哭无泪啊!~~~~~~~~~

网友:
螺丝钉进了马达,跟烧接受机应该没什么关系吧?电调有问题的可能性大一点。
接收机应该还有机会修。可能是稳压管烧了。

网友:
这个……还没有真正爽起来,怎么就放弃了呢?

网友:
搞不懂就烧掉了,可惜

网友:
呵呵,600多克的木箱升天,未免有点哗众取宠,误导观众了吧。这种测试是真实有意义的吗?请爱护你自己的电机和电池吧。

网友:
是要考证一下 听说这个电机本来用在200g级别的啊

网友:
电机开壳是很容易的,一个内六角螺丝刀搞垫

楼主:
gxlzhdx  在 2005-6-26 01:40 发表:

呵呵,600多克的木箱升天,未免有点哗众取宠,误导观众了吧。这种测试是真实有意义的吗?请爱护你自己的电机和电池吧。

NONONO,我不是指测试参数和指标的意思,我本来是把电机装在木箱上是作为一个试车台一样的功能的,并不是想让它升天,结果一试车就那木箱拉离了地面,吓得我赶快收油门,哎,谁知道里面有螺丝,第二次就出问题了,无刷和电调都很烫。

网友:
送给我吧,俺修修接着用,呵呵!

网友:
电机和电调找ELE换,接收机也有希望修好,玩电动最好配GWS接收机用,又不贵,稳定,还轻.
老B不要放弃呀.

网友:
是啊 老B,别这样就不玩电动的了.电动的东西很好玩的,

网友:
这样的配置完3D船,想怎么玩就怎么玩。是的,配GWS的接受,继续整啊!!!

网友:
怎么也烧不到接受机!!!!

除非你插反了......哎.....没有理由的也说出来.卖马达的可是很难受...

马达可一烧接受机...(等一下别有烧发射的哦)

楼主:
沧狼  在 2005-6-26 13:56 发表:

怎么也烧不到接受机!!!!

除非你插反了......哎.....没有理由的也说出来.卖马达的可是很难受...

马达可一烧接受机...(等一下别有烧发射的哦)

我也不是没事找事的人,兄弟,你设身处地的想想,就这么些东西接上去,接反是不可能的,因为我把电池装上了T型插头的,偏偏又有个螺丝在里面,无刷报警响不停,完了一检查接受机也坏了,还是不便宜的接受机,你怎么想啊?
这事我已经说了,我也不要谁赔,我自己修一下,修好呢,继续用,修不好,我买一个770S,多大回事嘛,我玩这个模型3/5万都扔进去了,在乎在600多米吗?

网友:
真TMD奇怪,B2408带8*4转速都到10000了,怎么也才500多拉力??
难道这个电机有特异功能??

网友:
water  在 2005-6-26 02:51 PM 发表:

真TMD奇怪,B2408带8*4转速都到10000了,怎么也才500多拉力??
难道这个电机有特异功能??

道理很简单,因为 它的KV 是1500 所以带8*4时转速要更高一些。

网友:
htwist 别急!

电机里面的螺丝我们有责任,会负责的。如果取不出来,请寄回我们帮忙处理!

接收机应该有稳压IC,我们会帮您想办法的。

网友:
mosquito  在 2005-6-26 03:35 PM 发表:

道理很简单,因为 它的KV 是1500 所以带8*4时转速要更高一些。

这个电机用11V锂电池组,GWS的8040桨,可以有500克的推力正常工作?121的你拉倒吧。下面可是你们网站上的电机测试数据。这个可真实是TMD了,看来我真是白痴,娃哈哈!!!吹牛皮也不要太过头。

[ Last edited by gxlzhdx on 2005-6-26 at 17:14 ]

网友:
这不是他们测试的,是德国HACKER数据。图上面所说的就只能用到6800RPM而已呀。
在9V的时候也就只有8000RPM而已。估计合理使用也只是到300左右的拉力。
德国不用小数点的。GUT的意思是适合,我只会这点德文了。

网友:
可惜了,同情

网友:
同情中,着种事是有可能的,不要难过我可以帮你修修

网友:
共轴小子  在 2005-6-26 08:48 PM 发表:

同情中,着种事是有可能的,不要难过我可以帮你修修

看来模友门都是热心肠啦!

网友:
同情啊!!!!!!我们这边的几个模友也准备上三栖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