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调达人~~~LRP电调不够爆、特耗电

楼主(2005-06-26):
最近在网上淘来一个LRP F1 Bullet 电变,双向 60A的,查了一下电子说明书,说是带有一个叫Adjuestable Power Control(APC) 可调式能量控制 的功能,是防止突然加速车轮打滑用的,还说可以节省电量,不过我是用在了大脚上,实际使用的效果,车子起步无力,完全没有大脚车应有的火暴,而且配合一个SPEED 540电机,1800的Ni-MH电,居然只能开3分钟不到,电池超热,几乎能把水烧开了,真是不解。。是电调有问题?还是说用错了地方?不知道有没有高人知道怎么关掉这个APC功能,我想,多半是它作的怪~~~

网友:
电池,马达,电调,3样东西用下来,什么东西温度最高就说明这个和你的系统不匹配。看来是你的电池太次了,放电能力很差,经受不了好电调的疯狂压榨,所以3分钟就不行了。

楼主:
为何同样的电池,以前用原车带的电调上,却很火暴呢?哎。郁闷。。。
资料上说这个APC功能主要是用于防止起步打滑的。。晕我就是要大脚起步抬头的效果呀,这个电调看来不适合我~~~~

网友:
这说明原来的电调和电池是一个档次的......

楼主:
也是,哈哈。。。。看来也有可能是这样的。。。
说不定这车新车还没有这个新电调贵。。。。

网友:
极品青蛙  在 2005-6-27 01:57 AM 发表:

为何同样的电池,以前用原车带的电调上,却很火暴呢?哎。郁闷。。。
资料上说这个APC功能主要是用于防止起步打滑的。。晕我就是要大脚起步抬头的效果呀,这个电调看来不适合我~~~~

我分析该是电调(或设置)的问题.在电池,电调,电机这个链中,电调起的只是个可控开关的作用,电调本身是一个无源部件,不能产生能量却会消耗能量.
如果你的老电调用起来没问题.那仔细看看你的电调的设置.

楼主:
哎,我觉得也是,主要还是这个APC功能,启动的时候,油门开得再大,电调也会自动降低油门,使得车子不至于 打滑空转,而且是一个高速动态的过程,这样实际上马达和电池启动时长时间处于启动状态(低转速高电流)。。。。
可是看了下电子说明,光凭一般的设置,好像不能去不掉这个功能。。。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