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拆电机里的磁铁的好办法

楼主(2005-06-26):
想改磁钢,但原来的磁铁拆不下来啊。

楼主:
搞下来,看来锤子是最好用的工具。

网友:
不会吧?什么型号的马达啊?
常见马达的两个磁体之间有一“U”型扁钢弹簧用与磁铁的固定,用一钩状的工具(如将自行车辐条的一头弯成一小钩),先拆出该弹簧便可轻松地将磁体取出。

网友:
j10  在 2005-6-26 11:01 AM 发表:

搞下来,看来锤子是最好用的工具。

千万别用锤子搞不好 电机就报废了,  用火烤一下就下来了(先把弹簧拿下来)

网友:
火考一下  是把胶化掉了吗?

楼主:
偶啥也不懂  在 2005-6-26 11:18 AM 发表:

不会吧?什么型号的马达啊?
常见马达的两个磁体之间有一“U”型扁钢弹簧用与磁铁的固定,用一钩状的工具(如将自行车辐条的一头弯成一小钩),先拆出该弹簧便可轻松地将磁体取出。

540电机,磁铁上了胶,能掉那个弹簧也不行。

楼主:
我能得很小心,现已经搞定了。没能坏船壳。

网友:
这是什么磁钢?这么小一块一块的?

网友:
弹簧拆除后,用一不漏的塑料袋装马达的外壳……往塑料袋里倒有机溶液泡上一天左右,元固定胶就化了……
用加热的办法也是可行的,但小心别被烫伤了!

网友:
它原來用的膠都SO結實~我上囬拆也沒拆下來~

楼主:
dannyzdzd  在 2005-6-26 01:16 PM 发表:

这是什么磁钢?这么小一块一块的?

是我改的磁钢..

网友:
偶啥也不懂  在 2005-6-26 14:27 发表:

弹簧拆除后,用一不漏的塑料袋装马达的外壳……往塑料袋里倒有机溶液泡上一天左右,元固定胶就化了……
用加热的办法也是可行的,但小心别被烫伤了!

什么溶液算是有机溶液?
请教

网友:
酒精~汽油~稀料~

网友:
你这么粘的啊.用醋试试,如果是502或者是磁材胶的话,泡一个多小时一敲就下来了。

网友:
鬼知道他電機原場是用什么粘得啊~

网友:
忆の伤  在 2005-6-26 08:50 PM 发表:

鬼知道他電機原場是用什么粘得啊~

网友:
香蕉水(二甲苯)、天拿水、丙酮、氯肪(四氯化碳)、乙醚、乙醇(酒精)、丙醋酸……都是有机溶剂。
现在的关键是不知道原来用什么胶粘的,较难向您推荐用什么溶剂了。
如果您不打算再用里面的磁条了(加热后,往往磁体会退磁),那加热(放在火上烧)绝对是个行得通的好办法……,请您控制温度,别将壳烧红了——那全完了!

网友:
楼上的兄弟们,你们说的有机溶剂溶解根本就没戏。这个方法我2年前改装电机的时候也试过,但根本没有用。后来干脆用火烧。烧过以后磁钢很容易就取下来了。但代价是:1.磁钢完全失去磁性。2.电机轴承内的油烧干,必须拆下清洗重新上黄油。

原因很简单,磁钢主要是靠磁力而不是胶的粘结力附着在电机壳上的。所以无论你用什么有机溶剂,即使真的能溶解胶,但因为磁钢和电机壳贴的太紧密,溶剂都很难渗透,因此实际上不起什么作用。

网友:
磁钢和电机壳之间的吸力之大,大到让你连刀片都无法插到磁钢与电机壳之间。

网友(2005-08-29):
有得一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