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版主

楼主(2005-06-26):
我是新手,请教用X9Ⅱ玩450xl的ccpm电直,陀螺用GY502,应该怎样设置发射机了.
还有,我现在用REFLEX的模拟器,那里有450xl的机型加上去,在模拟器上怎样设控制了。

网友:
GY502好像不能用的吧。。。

网友:
GY502完全可以用
不过是标准的大材小用了
而且也太重了点
他有感应器和放大器2部分组成的
450XL上用401完全够用了哦

REFLEX到目前为止是没有450XL的飞机的
只有450X V2的版本

网友:
GY502用在450上实在不好用。

网友:
楼主大概是油直改电直的。呵呵!!设备都是出众的。

网友:
hyf_lj  在 2005-6-26 21:42 发表:

GY502完全可以用
不过是标准的大材小用了
而且也太重了点
他有感应器和放大器2部分组成的
450XL上用401完全够用了哦

REFLEX到目前为止是没有450XL的飞机的
只有450X V2的版本

晕,那我上次问你,你说不能用的啊。。。。

网友:
FUTABA GY 502严格来说是不可以用在450XL上的
因为GY 502严重超重和超大了
真的要用也是勉强可以使用的
所以你当时问我的时候我就说不能用了 TOMYE

网友:
飞翔滴→拽妹  在 2005-6-27 07:21 PM 发表:

厚道http://img.eoshow.com/emot/27/u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