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2就是爽

楼主(2005-06-26):
感谢版主rcfan和老孟的帮助,上午飞了一下,感觉真不错,应该有三四级风吧,一点都不偏,就是这烂飞机太不爽了,真想来一次大摔然后换机

网友:
502陀螺仪,以后再说一说使用的效果,我也准备买。

网友:
502有点奇怪的型号和401的套装一样价,还有配个高速舵机。加起来和601差不了300块,还不如601一次到位算了。

网友:
同意,601物有所值

楼主:
不会吧!差三百块?差七百多吧

网友:
客气了~

我今天练熄火降落,忘设感度了~~尾巴乱摆。。。废了我一付木桨!一根横轴~~

楼主:
我今天练熄火降落,忘设感度了~~尾巴乱摆。。。废了我一付木桨!一根横轴

哈哈!你也失手了啊,是不是不同的飞行状态都要设不同的感度啊!真是头痛!

今天下午又飞一下,我的OS32发动机,从早上的1。8圈飞到下午调到1圈,调副这么多,是不是那里出问题了啊,情况是中速不到30秒,就会明显的感觉飞机没力,掉高度,降下来,再起飞,感觉又正常了,可不到30秒又会掉下来,温度稍有点偏高,但也还是在能接收的范围。各位模友们帮我分析一下啊!

[ Last edited by 我爱宝马 on 2005-6-26 at 20:04 ]

网友:
我爱宝马  在 2005-6-26 08:02 PM 发表:

哈哈!你也失手了啊,是不是不同的飞行状态都要设不同的感度啊!真是头痛!

今天下午又飞一下,我的OS32发动机,从早上的1。8圈飞到下午调到1圈,调副这么多,是不是那里出问题了啊,情况是中速不到30 ...

发动机过热,贫油造成的.

网友:
不要太收油针了~~你开10度副油针试试~~不要开多了~~记住原来位置~~

楼主:
嗯,可能,还有一个疑问,两位版主,我后来在往回调了两格,现在可能0。8圈左右吧!就行了。发动机是感觉比以前热点,是不是OS发动机贫油的话没有像三叶那么烫

网友:
怠速如何? 可能是天气潮。

楼主:
怠速很稳,就是第一次点火时要热一下发动机或者稍推点油门杆提高点转速,要不拨了点火器会熄火.发动机热了后就没事了.昨天下午空气确实比较潮湿

网友:
我估计还是富油,小油针富。(是不是象喝水噎着的声,一下憋死)。

楼主:
不是像噎死的,就是慢慢的降底,然后熄火!只是第一次点就有这种情况,热一下就没事了

网友:
第一次点有这情况很正常,油门开大半格就行了。 运行中没问题就好了。

楼主:
可能是主油针贫油,周未在去试试,你的骑士弄好没有?

网友:
昨天下午飞了几个航线,应该没问题了。越来越喜欢这机,拆卸很方便,发动机拆装不用象雷虎那样拆脚架。摔成这样装起来居然一点都不振。

[ Last edited by 文略 on 2005-6-28 at 11:03 ]

网友:
你的502配的9253?

网友:
我爱宝马  在 2005-6-28 10:27 发表:

可能是主油针贫油,周未在去试试,你的骑士弄好没有?

我觉的还是富油。原因有2。
1。富油才会使转速降低,(有油未燃烧完全,越来越多,淹死发动机,超过某一速度越是推油转速越低。)
2。天潮容易富油。(空气中水气多,相对的空气少,油相对比例太大)。

楼主:
是配9253的!

按理来说富油发动机不会过热啊,我往回调两格可以正常飞后,发动机有点热!看来又得好好调调了!
哈哈!我都快忍不住去买骑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