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攀爬车模型
[求助]我的车车要带着点火器才能跑,晕啊!

楼主(2005-06-26):
我是新手,买了辆二手雷虎房车入门,燃料是自己配的2:8(蓖麻油:甲醇)的素油,打火倒是很容易,可打火以后不能把点火器拿掉,车子要带着点火器才能跑,否则跑不出10米就熄火,带着点火器跑的时候倒是很拉风,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我应该从哪些地方入手去调教它?
这个部位是什么?需要调吗?怎么调?
这应该是油门了,我觉得它漏油呢,怎么修理呢?

网友A:
换个火花塞吧!

网友B:
检查一下火头

楼主:
谢谢各位热心的朋友!

网友B:
还有2张照片,第一张是主油针,调油门大小的,第二张是风门,就是舵机控制发动机转速的

楼主:
后来我分析原因是这样的,大家看看对不对
原车用的是10%硝基甲烷的荤油,而我这里买不到硝基甲烷,使用自己配置的素油在跑车。原装的点火头温度可能对荤油刚好,而对于我配置的素油来说,温度则有些低了,所以导致熄火。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应该换一个什么温度的火头呢?

网友C:
不管你是什么油,只要火头是正常的没老化,而拔掉点火器后就熄火,有可能是是富油,任何一台发动机都不用甲烷其实都可以跑的,只是燃烧环境更恶劣些。对于车模来讲如果没有甲烷的含量那就尽量不跑最高速。尝试下将油针关小些看看只要不熄火,这台车应该有副油针吧

网友D:
建议还是换个火头。。。。要上面的朋友说的叫你调油针真的不行啊。。。
那就换个火头把。。。上车的船出了这样的问题。。后来换了就没有事了

网友E(2005-09-17):
是新机子吗?检查压缩比! 还有火头 用 5# 用热型的

网友F:
是不是富油了?

网友G:
这种状况一般是富油了,过多的燃油冲湿了火头电热丝,造成发动机不能连续工作.还有一种可能,燃油配比成分不对,特别是自己配的燃料容易出现这样的状况,同时,放得过久的燃油也有这样的状况,燃料里有水分.最后一种可能是热火头不合适,热火头分"冷""热"两种,如果你用的燃料是高硝基标量,则合适用冷头.低标量的硝基合适用热头.

网友H:
今天也碰到了这样的问题,换火头就OK了

网友I:
第一,换火头试试,不行调贫油一点,还有就是开动后慢慢加速到极限,然后在狂喷两口,一般富油启动化油器口会有余油,开大风门吸进去就富油熄火!
我是新手,买了个破先毫房车,才烧了三箱油,就摸透了发动机,调教到最好状态了!差不多50KM吧!再贫油一点会更快,但担心过热,还是富点好,呵呵,跑起来好爽,用TOP 15%的油,够便宜。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