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XL正式亮骚,呵呵,都已经快过季了:)

楼主(2005-06-26):
舵机原来用亚拓6G的,结果舵机感觉很不正常,非常烫,而且外壳居然姴了,于是换上GWS 9G的,结果动作还是很不正常,我是左查右查,最后发现自己犯了一个很低级的错,把PITCH的和感度的插错了:)怪不得打油门时PITCH不会变呢,哈哈,不过舵机也懒得换回来了,先用GWS的。
仔细再检查一下,那6G的舵机的外壳也不是裂了,而是包了一层膜,但又只包了一半,搞得我以为是坏了,呵呵,见笑了。

裸体的,找不到那个魔术贴了,只好用这个先凑和一下。

ff9的遥控器,呵呵,手还很生。

唉,真是不拍照不知水平差,不开机不知家中小啊。。。。

因为没有高手指导,现在还不敢起飞,只是在家里客厅加了一点油,油门曲线按说明书里建议的设置0\40\65\85\100,螺距曲线因为没有螺距尺,只是随便按50%\66.5%\79%\90\100先初设了一下,还没仔细量过真实的情况。
感觉就是这机机比我原先的JABO猛多了,真是有点怕怕的,不敢接近哪,生怕被砍一下。油门是轻点一下就有了,有点不太习惯。

先到楼下拍点照片,晚上再上图。

网友:
好机机 可惜我是v2

网友:
好像这个螺距不要螺距尺 在大齿轮的上面 变距的地方有刻度!!!!!!!!!!!!!!!取下电池 电调 装上接受电 弄好了在飞!

楼主:
TO fishzh1881:呵呵,可以用接收电的啊,我以前怎么一直没想到这个办法,总是去拨电机的线。
   另外,好象有大虾说机身上的刻度好象不太准。

还有,其实这亚拓的包装也不是很完善,组装时发现螺丝还有垫片有错漏的现象,好在有个备用包。

另外,原配的325大桨居然是贴纸朝下的,差点儿装错。

BTW,因为不知道大桨夹上有螺母的夹子,所以用钳子夹着拧,把一边的大桨夹上的那个磨滑了,现在想调整都得用扳手,有心想用502将那个螺母粘到大桨夹上,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呵呵 我没装过xl 不过装大桨 要静动态 配重 这样才可以很好的调整双桨 飞行愉快 亚托好飞的

网友:
因为不知道大桨夹上有螺母的夹子,所以用钳子夹着拧,把一边的大桨夹上的那个磨滑了,现在想调整都得用扳手,有心想用502将那个螺母粘到大桨夹上,不知道行不行?
大桨夹装反正吧 有边有可以固定螺母的槽呀  下了装过 不麻烦

网友:
XL的飞机是我见过的最好的小电直之一
好好爱护你的小宝贝吧
加油!!!

网友:
我就只差尾桨夹就全面升级为XL的金属板了!

网友:
houjydy  在 2005-6-26 22:34 发表:

我就只差尾桨夹就全面升级为XL的金属板了!

真的能全部升到XL吗,其实我一直感觉总缺少了些XL没有的东西,光轴承就比V2多了好多啊。。。

网友:
可以完全可以
V2的飞机只要通过部件的升级完全可以实现到XL的过渡
问题是这个过渡通过直接投资是否值得

个人感觉就是在飞行的过程中
因零件损坏后再更换XL的零件
这样的升级比较划算也实际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