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练线问题!请教

楼主(2005-06-26):
我的教练线的接口(接电脑的)和我的笔记本电脑不匹配,教练线是有洞的(9孔), 笔记本电脑也是洞的(15孔) 无法连接,怎么办!? 如何可以找到买
模拟器
的地方?

网友A:
笔记本的15针的接口是VGA显示接口。9针的是串口,你的笔记本没有串口可以买一个USB转串口的小东东就可以用了。

网友B:
笔记本不会连串口都没有吧?

网友C:
小龙
在 2005-6-26 11:51 PM 发表:
笔记本不会连串口都没有吧?
以前都有,但是后来外设进步了,就没有了,但是再后来发现大家使用串口的时候还是非常多的,于是又加上了~~~~
所以,有的笔记本就没有串口和并口,但配备了1394和更多的usb。

网友D:
楼主的描述真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