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虎一转弯时的毛病

楼主(2005-06-26):
今天玩虎一时,发现了转弯时只有一边履带动,另一边不动,为了弄清楚原因把虎一全部解剖,发现不动的那边主轴和齿轮连接不紧密,会打滑,我该怎么办呀?请高手指点!!!

就是1处和2处连接不紧密,打滑......求助呀!!!!

[ Last edited by 爱上遥控 on 2005-6-26 at 21:37 ]

楼主:
大家帮帮忙,出出主意,我在这里谢谢你们了!!!!

网友:
难道是齿轮和齿轴打滑?齿轴上应该自带防滑齿的
可以把润滑油洗干净然后用502,或者把齿轴加热然后把齿轮套上,别烧的太热,嘿嘿
也许别的DX有更可靠的解决办法

网友:
把齿轮轴中间用工具敲出一个突出来,然后涂上那种两种混在一起的万能胶,最后上齿轮,胶干了就没问题了,其实主要是增加轴的摩擦力

网友:
hndvd  在 2005-6-27 11:03 发表:

把齿轮轴中间用工具敲出一个突出来,然后涂上那种两种混在一起的万能胶,最后上齿轮,胶干了就没问题了,其实主要是增加轴的摩擦力

是那个叫"哥俩好"的品牌吧,据说粘接效果不错,不过挺贵的,没用过

网友:
能想个办法把最终齿换成金属的就好了,那个齿轮总是受力很大的,不结实的总是个隐患.

网友:
在豹二的时候我碰到过这个问题,解决的办法是:

1.把金属轴和齿轮连接处磨花
2.在金属轴的和齿轮的连接处和齿轮的内孔点上薄薄的一点AB胶(最好不要哥俩好,气味太大!可以找售货员要没有气味的那种AB胶),要涂匀
3.稍微晾1、2分钟,待胶有点粘稠的时候套上齿轮。要小心不要把胶弄的到处都是。
4.静置一夜

OK喽

楼主:
太谢谢各位了,我马上试试.

网友:
要是需要胶的话联系我,我这里什么胶都有。我也就能帮大家打点下手了,呵呵,补充一句啊,给兄弟们都是免费的QQ:32070246

网友(2012-05-30):
回复 楼主:

用胶粘

网友:
回复 楼主:

胶直接粘强度还没新的强度大,最稳固的办法是在整个齿轮多余的地方(齿轮旁边多出的那一段)直接连着主动轴打穿一个1MM孔,然后插入1根1MM的金属棒,插好后金属棒两头磨平刚刚好平着齿轮套边,然后再滴点502渗透进去就OK,强度比原装大N倍 ,除非扭力能把齿轮撕烂~~~否则是打滑不了的,我的HL就是这么改的,永远不打滑

网友:
把金属杆子和齿轮轴穿个洞,插入一铁丝估计会很牢靠

网友:
简单,重新买个钢波就解决了。

网友:
买跟输出轴换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