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IEZO陀螺仪飞450XL

楼主(2005-06-26):
请教那位用PIEZO飞450XL的高手们,传授一点调试的经验,我搞拉好久,一飞起来就不停的打转,都犯死拉。我用9X遥控

网友:
皮带是不是顺时针套在尾桨上????????/就是顺时针转大桨 尾桨要向后转 如果是调整反正逆转开关 就可以了

楼主:
fishzh1881  在 2005-6-26 07:46 PM 发表:

皮带是不是顺时针套在尾桨上????????/就是顺时针转大桨 尾桨要向后转

对,和你讲的一模一样,那个什么反正开关是不是陀螺仪上面的什么A--B的开关啊,我把他打下来拉,但还是原地打转。遥控器上面的陀螺仪的反正我也试过拉,不行。

[ Last edited by wj4205025 on 2005-6-26 at 20:49 ]

网友:
首先确认尾舵的方向是否正确。从机尾朝鸡头方向看过去,方向舵向右时,尾变距会向右移动,如果不对,先通过遥控器上面的通道reverse调整Rud通道的情况。然后在检查陀螺仪上面的A-B开关。如果推油门发现机机逆时针原地转动,说明方向反了。
最好时确认你的陀螺仪感度,应该高于50。对了,不还不知道你如何调整感度,是通过ATV修正还是通过感度菜单调整,请大大告知。

网友:
你应该是尾舵反向了
按说明书的尾舵方向调整
如果还是打转的话
就把陀螺仪上的正逆开关反向开一下应该可以解决问题

楼主:
daka  在 2005-6-26 08:57 PM 发表:

首先确认尾舵的方向是否正确。从机尾朝鸡头方向看过去,方向舵向右时,尾变距会向右移动,如果不对,先通过遥控器上面的通道reverse调整Rud通道的情况。然后在检查陀螺仪上面的A-B开关。如果推油门发现机机逆时针 ...

我是在TRVL ADJ。里面调GEVR

楼主:
hyf_lj  在 2005-6-26 09:11 PM 发表:

你应该是尾舵反向了
按说明书的尾舵方向调整
如果还是打转的话
就把陀螺仪上的正逆开关反向开一下应该可以解决问题

这个方法我试拉,好象没什么作用,不过新问题来拉,我的尾管不能固定死,转两下就忘机身里跑,明天买个长一点,带螺帽的螺丝来。

网友:
wj4205025  在 2005-6-26 09:35 PM 发表:

我是在TRVL ADJ。里面调GEVR

我认为不会是舵机的方向反了 我也用过反的 就是打舵的时候尾巴的方向不一样 但是尾巴锁起的
一定是反正逆转开关弄一下就对了

楼主:
反正逆转开关是那一个开关啊,是在陀螺仪上面还是9X遥控上的啊

网友:
wj4205025  在 2005-6-26 10:10 PM 发表:

反正逆转开关是那一个开关啊,是在陀螺仪上面还是9X遥控上的啊

在陀螺仪上面 你把陀螺仪的几个开关的字母打出来 我告诉你 哪个是

网友:
PIEZO的单根线接在第5通道,这样就可以使用遥控器进行感度调整了。
陀螺仪的感度调整在最大(+的符号方向)。
锁尾情况下,打开遥控器后陀螺仪自检(3秒左右)红灯亮起时,舵机先回中然后缓慢的向机尾方向移动,如向机头方向移动,请把陀螺仪上的小开关拨到另一边。
在遥控器上把感度先设定为70%,根据实际飞行再调整,追尾调低,不追尾就调高,直到稍微有一点点追尾现象时就OK了。

网友:
楼主,你问一下ICEMAN啦,他很有经验呢

楼主:
谢谢大家,现已基本解决,但还有一个问题,我的机机在低速时有震动,但高速时又好拉,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你说的现象还是大桨的平衡问题
1、大桨在使用前一定要做静平衡,请参看我以前的经验介绍。
2、低速抖动高速好,请你仔细看一下两只桨在静止时的状态,从桨端向桨尾看过去应是一个平面,如不是一个平面时就用手轻轻向反方向掰一掰。因为在低速时的离心力和升力都不大,不足以克服大桨的桡变,到高速时离心力和升力够大了足以克服大桨的桡变时(既看不到双桨了),当然震动就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