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新买的小电直,它的电机齿轮与大浆齿轮接触不上了?

楼主(2005-06-26):
有什么办法解决??这属不属于质量问题,新买的还没飞起来过,
目前的现象就是
电机
空转.大浆基本不动?

网友A:
什么牌子的电直?主轴转吗?雷鸟电动直升机的主轴跟旋转套轴是靠一个螺丝固定的,是不是这个螺丝丢了?

网友B:
ESKY,JABO的电机是用两个螺丝固定的,检察一下有没有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