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安装铜齿轮?

楼主(2005-06-26):
从JABAO上取下来的铜齿轮,不知道如何安装的新电机

网友:
如果是主马达上的铜齿轮,再次安装时最好能使用小台钳。
经过使用的铜齿轮的受力面已经有一定的磨痕,安装时还应使用这个受力面,要不然会与大齿轮重新磨合。
把小台钳打开足够大,一手拿住电机并对好齿轮,另一只手转摇把,很容易的就压进去了。
如果用锤子敲的话,应在锤子和铜齿轮间垫上东西(钳子或另一把锤子),直接敲齿轮会使得齿轮上端变形。

网友:
千万不要敲。我的就被朋友敲湾了。可以先把齿轮加热后。就可以很轻松的压进去。
拆也可以用这个办法。

网友:
这种齿轮是粉末合金制成的,内部充满了微孔,能吸含一定的润滑油,最好不要用火去烧。

网友:
hyx6688  在 2005-6-26 22:31 发表:

千万不要敲。我的就被朋友敲湾了。可以先把齿轮加热后。就可以很轻松的压进去。
拆也可以用这个办法。

不好意思,弄坏了hxy6688的电机轴。
看来我应该添置一个钳台了。呵呵!!不过装齿轮这活还是自己小心慢慢弄
装调机机是个慢工活儿,急不来的。享受装机的乐趣吧。

[ Last edited by daka on 2005-6-27 at 01:08 ]

网友:
慢慢敲呀,电机轴都是钢得,应该比较硬

网友:
加热 套上
如轴太洗 可垫铜皮加安特固。

网友:
呵呵, 没有台钳,我都是用锤子一点一点的敲进去的。
开始的时候一定要慢, 尽量保证锤头的平面完全接触到齿轮的平面,
一旦齿轮套上轴的长度超过一毫米, 就可以逐渐加大一些力道。

网友:
用这个工具

楼主:
齿轮拆除器很好用,可价格有点贵了

网友:
dfly  在 2005-6-29 08:58 发表:

它的使用方法:
http://www.5imx.com/info/info-c/info-c1050418a.htm

是装,不是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