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M遥控器能否更换72M晶体使用?

楼主(2005-06-26):
请问:36M遥控器更换72M晶体能否使用,性能是否受影响?比如遥控距离等方面。

网友:
肯定不能!

网友:
不可以这样使用,除非要整块频段模块一起换!

网友:
把72M的晶体切一半就成36M的了

网友:
不行,高频部分会不匹配。

网友:
douyacai  在 2005-6-27 04:17 PM 发表:

把72M的晶体切一半就成36M的了

切一半频率不是变成144M吗?

楼主:
看来我只有更换遥控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