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朋友改过神龙30机的碳纤侧板吗?碳纤侧怎么买???

楼主(2005-06-26):
不知道碳纤侧板和神龙机的金属板那个轻,不过神龙用的航空用的铝。

网友A:
炭纤轻!我原来做过一些炭纤电直,同样的侧板用1。5mm铝合金板和1。5mm炭纤板都做过
炭纤的侧板比铝合金的轻40%左右,而且强度极高!抗冲击性能极好,比铝合金高几倍!铝合金材料在受到冲击后会变形。
炭纤维是航空器制造中的顶级复合材料了。不过价格也是顶级的,要改神龙的侧板,光买炭纤板就要1000多了!
可以自己加工,先把原先的铝合金板精密测绘,用cad画出图来,然后用cad文件上cnc机床切割炭纤维板。做神龙侧板最好用2mm以上的3k编织布炭纤板,可以承受剧烈的坠机不损坏!

网友B:
哪里有做这个的?

楼主:
谢谢北京青年,碳纤板一般什么地方有买的,多少钱一个平方.

网友B:
这里有卖碳纤材料的。
www.DIY-MODEL.COM

网友C:
我这可以加工,也有碳板,国产和进口的都有。我这已经帮人加工过一批了。你提供样板或图纸,

网友D:
加工雷虎的侧板多少前?
wenlue1@yahoo.com.cn
另外,3K 编织布是为了好看,性能上没有很大提高。用普通斜纹布多向覆盖的板又便宜又好。 还有世面有很多碳纤板是掺玻纤的,重20%~30%,强度差很多,要小心噢。。其实神龙的侧板根本就是设计错误,(他仿的那款机当时没有现在这大马力的发动机,他仿旧设计用在新条件下当然出问题了。)也没见人说雷虎或是HIROBO的侧板一定要用碳的。。。

网友E:
好象是哦

网友F:
小飞机改碳板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