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黑鹰的设计持保留意见.

楼主(2005-06-27):
虽然没有实际试飞黑鹰,但全程参与了安装过程,感觉有些地方需要改进:
1、大齿盘的安装虚位较大,容易擦碰到机身;(大齿盘容易受伤)
2、大齿盘安装位过高,负螺距较大时会因为副翼动作擦碰到大齿盘;(在3D方式下面会很危险,除非牺牲3D特性)
3、动力组的安装位没有设计合理的调整滑槽;(不同款式的电机和齿轮无法有效的与大齿盘咬合)
4、副翼、俯仰和螺距舵杆没有以求头方式衔接到各个控制臂上面,容易形成虚位;(亚托后期舵杆升级件改善了,希望黑鹰也改进一下噢)
5、螺距舵机的安装位没有面接触,它是一个受力较大的舵位,现在的安装位设计不能有效的承担变距时的负载;(容易形成螺距变化不均匀的情况)
6、黑鹰没有设计成能熄火降落时尾桨有效的结构,主齿轮直接与大齿盘和尾皇冠齿轮直接咬合,容易在摔机时伤到主齿轮。而且与尾齿轮的传动设计没有减速部分,尾轴变距时候的负荷会直接传递到电机上面,不太合理。(快速自旋和机机受损时容易伤害到动力组)
7、滑撬设计得太窄了,机机着陆时可能出现有站立不稳的情况。飞友可以设计Normal模式较大的负螺距缓解这个问题。
8、电池的安装位没有充分考虑主流电池尺寸,不太合理,一般宽型电池无法顺利安装。(大概不少电池供应商要改改封装工艺了,不然安装电池成问题噢)
9、陀螺仪的安装位应该与机身部分衔接较为合理,原设计是一个锁到尾管上面的托架,不容易牢固固定住,而且轴传动过程中有尾管有较大抖动,会影响陀螺仪工效。(建议飞友增加一个垫片,是的陀螺仪安装位与机身亲密接触噢!)
10、普通版本的黑鹰十字盘和副翼、俯仰运动面有较大的干涉存在,主要原因是由于大量球体采用了塑料件,而SF臂没有安装相应的轴承间造成。(厂家原始设计未必如此,估计是为了节约成本)
11、说明书过于简陋,无法指导飞友快速安装调试,并且没有合理的设计参数提供。如:主旋翼最高转速、推荐动力搭配方案(不能仅仅是厂家的动力组合),此款机机要能好飞一定要上无刷动力组才行吧。

由于没有试飞机机,所以对机机实际表现不做评论了。但就静态安装调整的情况,对比亚托和蜂鸟(我自己装配了2台亚托和1台蜂鸟金属版本)状况,我的感觉是黑鹰还有很多地方需要提高。碍于成本控制的原因商家估计不会在短期提供v2版本吧,但愿我的预期是错误的。

谈上述内容是想让黑鹰这款机机真能提高,并把电直的昂贵价格打压下去的实力更强些。希望厂家和黑鹰玩家能理解。

补充一条
12、尾舵机的安装框设计很成问题,舵机装入后无法固定住,有点四三不靠的感觉。尾变距大幅动作时,舵机自己会动的。

[ Last edited by daka on 2005-6-27 at 16:44 ]

网友:
分析很详尽,辛苦了

网友:
“把电直的昂贵价格打压下去!”
说出了模友的心声!!支持!!!

网友:
第十点可以详细说说现象吗?干涉是什么意思

网友:
11、说明书过于简陋????我刚收到黑鹰,根本就没说明书1~~~~~~~~~
还有我补充几点
12.组装也很糟糕,好多连杆长度都不对!~~~~
13、陀螺仪的安装平台太小了,差不多是401的2/3大小,都不刚装上去了,怕摔坏,看来工厂设计来就是只为原产陀螺的

楼主:
第十点问题我是相对而言的,主要对比蜂鸟和亚拓v2,由于黑鹰机器不在我手边故暂时无法给chenzq大大详细说明。
加我模型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加我模型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还是用原生的Zoom 400吧,没有那么多奇奇怪怪的问题。

网友:
我也来说几点我拿到黑鹰后看到的飞机上的缺点吧
这些缺点也是导致我直接将定的黑鹰退了的原因
而且是最最致命的原因
当然黑鹰作为一个普通的练习机还是要比雷鸟、JABO、E-SKY等这类飞机要强
但是要是将自己定位在与450XL、ZOOM 400、MS 700之类的飞机相抗衡
我个人觉得大家对他的期望也不要太高了

首先黑鹰最大的败笔是他的整个悬翼头设计
大家可以看到黑鹰的副翼固定座和副翼控制臂都是老款450X的设计
而老款450X这个设计也是新款450XL最大的改动点
因为这里如果省了几个轴承
那他的代价是副翼的运行将非常干涩
造成舵机重拖
严重的直接影响到电调的EBC(4。8V)电压的供电不足或电调过热现象
这个早在亚拓的最老版本的飞机上已经是个人人皆知的通病了
黑鹰的整个悬翼头的连杆都是歪的(除了大桨夹连接的那根)
大家可以看看好的性能的3D直机
基本所有的控制连杆都是垂直的或基本和主轴平行
悬翼头的各个摇臂的设计也是致命的问题
这些问题综合在一起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下面的情况发生
大家可以将十字盘在中间位置的时候拉足副翼或升降舵
同时转动悬翼头看看
大家会发现什么问题呢?
有没有发现副翼控制臂的球头和大桨夹碰到了
这个只是在桨距处于当中的情况
如果桨距在3D模式中的话
也就是在十字盘在最高和最低的状态下
这个情况会更加严重!!!
而且这个问题并不是升级金属升级件可以解决问题的
这个也是黑鹰飞机的致命缺点
同时也是导致我直接将飞机退掉的原因
所以大家如果是买个普通的练习机还可以
如果真正要实现3D的性能
这个飞机就难了

其次就是最为大家所非议的轴传动了
虽然个人对轴传动的飞机深恶痛绝
但是至少我认为ZOOM 400的轴传动设计要考究的多了
黑鹰的电机是无法调整的
这样的后果就是DAKA朋友说的电机齿轮、大齿轮、皇冠齿轮无法完全接合
动力损耗大大加大
而且轴传动本来就因为扫齿轮而出名
这样的设计更加使扫齿轮的可能性大大增加
另外他所有的齿轮的连接部位都是有虚位
无形中又大大增加了扫齿的几率
不过这样的情况生产厂家和经销商可要笑的合不拢嘴了

再有尾桨变距系统
这个可是450X原来最为人所指责的缺点
他到是照搬照抄人家的缺点
怎么也因该换个和450XL的一样尾变距

最后这个飞机要实现好的性能
电子设备的投入将是很大的
并非什么雷鸟、JABO、E-SKY等的飞机的设备可以使用的
那么你买这点这点设备的价格将会产生什么样的情况呢
就是好鞍配了个烂马
而且就算你花了这点钱
但是他根本达不到你所想要的性能
同样的这点设备放到450XL、原装ZOOM 400、MS 700上
那你得到的效果将是不可比拟的

最后我个人感觉如果想真正想飞3D的买450XL、原装ZOOM 400将是你最好的选择
如果就是飞着玩
这个飞机的要比雷鸟、JABO、E-SKY等的好些。

楼主:
hyf_lj版主一大段文字比我的全面多了。果然是有多年飞龄的高手呀。
关于轴传结构我认为蜂鸟的设计好过zoom 400和黑鹰,有兴趣的模友可以对比看看。而且这个小家伙有熄火降落功能的哦!

网友:
模型  在 2005-6-27 11:27 发表:

12.组装也很糟糕,好多连杆长度都不对!~~~~

连杆长度是需要自己调整的,您可以参考我们提供的安装指南短片www.joyurs.com,如果有解决不了的技术问题,不要忘记有我们“模型”等待为您服务,所有技术支持 ...

我玩过见过的直机不下10种以上
无论是JR、HIROBO、SANWA、雷虎、亚拓、ZOOM 400、MS 700
他们都会在说明书中标示一个建议连杆长度
所有的连杆长度也是在飞机的实际飞行中
根据需要以说明书上的建议长度进行调整的
那里是随随便便进行调整的啊!!!
按你的说法连杆长度是需要自己调整的
我真是笑死

网友:
daka  在 2005-6-27 14:36 发表:

hyf_lj版主一大段文字比我的全面多了。果然是有多年飞龄的高手呀。
关于轴传结构我认为蜂鸟的设计好过zoom 400和黑鹰,有兴趣的模友可以对比看看。而且这个小家伙有熄火降落功能的哦!

3D PRO的轴传动设计是我看到过的最好的轴传动设计之一

楼主:
hyf_lj  在 2005-6-27 14:49 发表:

我玩过见过的直机不下10种以上
无论是JR、HIROBO、SANWA、雷虎、亚拓、ZOOM 400、MS 700
他们都会在说明书中标示一个建议连杆长度
所有的连杆长度也是在飞机的实际飞行中
根 ...

厂家的确应该有建议长度呀。我玩的亚拓和小蜂鸟都有的,黑鹰赶紧把功课补起来吧,不然在电直市场上面冲杀会有些力不从心的。全靠几个经销商进行p2p的高规格售后支持,一般是很难维系下去的。从对亚拓早期产品的论坛反馈看,当时的亚拓的售后就是捉襟见肘的。不过现在应该好很多了。这不能不说得益于他及时的公布了总要调整参数。
蜂鸟这台小电直的说明书建议黑鹰效仿一下,看得都觉得罗嗦了。
但它写的并不是大而全的,关键部分点到为止。当然也有缺陷,安装路径说明缺少是一个急待提高的地方。我曾看过Logo 10的说明书,简直是一本电直教材,从原理到方法,再到FAQ都是全的。飞友的感觉是买了一个有信心让它爽飞的机机。

网友:
嗯,很受启发!作为冲破电直价格尖兵的黑鹰,我们确实给予了很高的期望。但是发现了问题也不是什么坏事情,任何产品都不可能一次成功。

记得两年前亚拓上市初期,论坛上骂声一片,讨伐、退货不绝于耳。但是经过2年的打拼,亚拓已经成了公认的好机。

希望厂家能尽快接纳白老鼠玩家的进言,努力改进产品。成熟的产品、完善的售后、亲和的价格一定会为广大模友所接纳。

网友:
有缺陷不怕,改了就很好,而且能从中学到不少东西

网友:
综合的看看市面上真正畅销的直升机,虽然并不是所有的原生直升机都是好飞的,但好飞的直升机基本上都是原生的。

直升机是精密的机械,是由几百个相互精密关联的部件组成的,没有原创的设计,许多设计的精妙之处是无法体会的。

网友:
hyf_lj  在 2005-6-27 14:06 发表:

我也来说几点我拿到黑鹰后看到的飞机上的缺点吧
这些缺点也是导致我直接将定的黑鹰退了的原因
而且是最最致命的原因
当然黑鹰作为一个普通的练习机还是要比雷鸟、JABO、E-SKY等这类飞机要强
但是要是将自己定 ...

其实黑鹰应该算Zoom400的改进机种,黑鹰存在的问题,Zoom400存在的更多,我们这里有个飞Zoom400的,还是在上海的一家模型厂里工作的,上次一起来飞,他对Zoom400的设计感慨很多,他觉得黑鹰很大程度上改进了Zoom400的缺陷,但我觉得和亚拓比起来,黑鹰和Zoom400都不行,但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黑鹰的性价比确实超过亚拓和Zoom400,对普及模型的推广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网友:
实际上黑鹰在台湾市场早就推出了!但至今好象台湾该机子卖的一般!

网友:
很多的时候要看你飞飞机追求一种怎样的性能·黑鹰如果只是练练悬停,拉拉航线!应该还可以的!
不要看到网上有人能够用某款机子飞3D,就认为该机子适合飞3D!

网友:
支持黑鹰,支持esky,哈哈。我就喜欢500上下的机子

网友:
因为我不飞3d:)只喜欢休闲飞飞就爽
加我模型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希望黑鹰能够根据各位模友指出的缺点和不足之处,尽快加以改进,其实各位还是很希望国货能够崛起的!
加我模型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wuyaoliang  在 2005-6-27 04:32 PM 发表:

很多的时候要看你飞飞机追求一种怎样的性能·黑鹰如果只是练练悬停,拉拉航线!应该还可以的!
不要看到网上有人能够用某款机子飞3D,就认为该机子适合飞3D!

其实用450飞3D的也没有几人,大多数也就飞悬停和航线了,最多来点筋斗和横滚。

网友:
应为很少人摔的起:)

楼主:
模型  在 2005-6-27 23:01 发表:

“模型”在每一次的产品推广中始终坚持客观的事实求是的态度!始终不作出通过任何方式直接或间接攻击竞争对手以及竞争对手产品的行为!始终接受每一位顾客对我们的监督!

并且,我们预计在不久的将来,为大 ...

期待油电一体机机的表现!!

网友:
推出皮带传动件能给一个具体的时间表吗?

网友:
汤哥,你引发了黑鹰大战啊,呵呵。。。。。。

网友:
我们都在期待胡哥的黑鹰早日飞起来。。。。。。。

网友:
CCPM版本是否也有一样的问题呢

网友:
多说也没实际意义,要实际比较一下才是真道理!

网友:
wanghenan  在 2005-6-28 09:19 AM 发表:

我们都在期待胡哥的黑鹰早日飞起来。。。。。。。

小胡的飞起来没有?伤应该好多了吧!

下周我到武汉来玩

楼主:
欢迎,他的机机应该还没有飞起来哦。

网友:
怎么不飞了么?
受点伤玩模型是难免的,有了教训 以后多注意就可以了

网友:
谢谢。休息并在等配件。伤势不轻。休息好了在试飞。。以后真的要注意安全。太厉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