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XL刚刚装好,初次试飞。。。

楼主(2005-06-27):
用的雷虎9G舵机GY401 ELE1500MHA 15C 11齿 一半油门就飞到30米高 晕~

飞的菜,,,不要见笑哈~~~

http://www.xbcd.com/rc/450xl_20050626.wmv

[ Last edited by cafe on 2005-6-27 at 02:18 ]

网友:
检查PITCH是否太大了,小心电池过放!
还有油门/PITCH曲线设置是否正常?

[ Last edited by iceman on 2005-6-27 at 09:22 ]

网友:
室外飞行,会收到向上的热气流冲击而把机机托起来,很正常的哦。。。

网友:
tomye  在 2005-6-27 09:50 AM 发表:

室外飞行,会收到向上的热气流冲击而把机机托起来,很正常的哦。。。

tomye 都成专家了 什么经验问题都有了 向你学习 听飞翔版主说 你飞行很刻苦的 !!!!!!!!!

网友:
tomye  在 2005-6-27 09:50 发表:

室外飞行,会收到向上的热气流冲击而把机机托起来,很正常的哦。。。

不是热气流TOMYE
是飞机向下的风力到地面反弹产生的涡流
这个也就是我们说的地面效应
只要是直升机都有的
油机电机一样

网友:
似乎有追尾現象,建議將感度降低5%試試或是調整連桿長度試試

网友:
版主,我记得看过关于地面效应(或称气垫效应)理论上当机体离地高度约是主旋翼直径的一半才会出现的,楼主讲的那种情况应该不属这种情况吧!我理解有否不妥?

网友:
楼主所说的应该是油门和PITCH曲线设置问题,昨天帮一个朋友调机,居然设在30%油门就可以悬停,有点晕,建议将悬停点设在60%左右。

网友:
我是超级菜鸟。看的我很是羡慕,你这样的水平需要练习多久?

另外能否说一下你的450XL的配置?需要全套的,越详细越好。你是自己组装的?还是请别人协助的?装机器,调试难吗?

网友:
摄影师真的不错哦,弄些特技变化,我一开始还以为是暴力的航线飞行呢。哈哈!!!
飞得不错,感度的确略有高了点吧。
xl的机头罩真漂亮。

楼主:
谢谢各位爱好者哈~还有斑竹和来自台湾的朋友~谢谢 谢谢;;说了这么多的方面啊,,,感动ing...
因为是第一次试飞很小心,都不敢转向了,手也很生先熟悉一下在说吧。
当时为保守起见参数调整如下:
舵机行程 副翼ail 65/65 前后ele 60/60 油门thr 100/100 方向rud 45/35 螺距pit 20/100
油门曲线 0 50 65 80 100
螺距曲线 10 30 55 70 90
陀螺仪 gy act avc 50
接收机安全保护功能F/S 油门thr 16(当时没注意)
最底油门螺距 1度 最高油门螺距 11度
根据试飞情况现在重新调整了机器:
油门曲线 0 45 55 70 90
螺距曲线 10 30 50 70 80
陀螺仪 gy act avc 35
关闭了接收机安全保护功能F/S
加固电机齿轮和主轴(上了点胶R48)
最底油门螺距 1度 最高油门螺距 9度

这个机器是自己装的,装好还没飞过,录象就是第一次,装机和飞行的经验来自2个月前买的雷鸟~
装机器不难,就是第一次装有点累,怕装错了啊~ 呵呵
全部配置
机器 亚拓T-REX 450XL(HDE)套裝空機版(含420LF3200+25A調速器)
遥控 Futaba 9CHPSuper
陀螺仪 GY401
舵机 雷虎C1016 9G 4个
电池 ele1500MAH 15c 3个
充电器 亚拓RCC-4CX
T型电池接插头
使用工具 随机有带 自己准备烙铁和一般工具就行了 还有清凉饮料若干 呵呵~
备用配件 碳纤桨2付 ELE1800MAH 8C 2个 舵机 雷虎C1016 1个
等下吃了饭出去飞

[ Last edited by cafe on 2005-6-27 at 17:18 ]

网友:
cafe  在 2005-6-27 05:05 PM 发表:

谢谢各位爱好者哈~还有斑竹和来自台湾的朋友~谢谢 谢谢;;说了这么多的方面啊,,,感动ing...
因为是第一次试飞很小心,都不敢转向了,手也很生先熟悉一下在说吧。
当时为保守起见参数调整如下:
舵机行程 副 ...

难怪30%就飞了,最低螺距应该是-2度比较好,最大9度就够了,你的PITCH过大了,小心电池过放啊!还有小心有风下不来。

网友:
你的调试问题很大
这样的飞机飞的上天不一定降的下来
你可以加我QQ我教你吧

网友:
版主大人把调试数据放上来吧,我们这些菜鸟也想知道呀.

网友:
benny  在 2005-6-27 20:00 发表:

版主大人把调试数据放上来吧,我们这些菜鸟也想知道呀.

benny,你后来用的是什么陀螺仪啊?

网友:
TOMYE:我一直用的是GY240,锁尾不错,很稳. 以前的雷鸟也是他,有一年多的历史啦.

[ Last edited by benny on 2005-6-27 at 21:00 ]

网友:
我只能将我自己的飞机的数据放上来
但是每个飞机的调试不同、每个人的飞行习惯也不同
所以这个数据的意义并不大

NORML:
油门:0、45、60、75、100
螺距:40、65、75、85、100
桨距:-3、5、+11

IDEL 1:
油门:80、70、70、85、100
螺距:35、45、60、75、90
桨距:-5、3、9

IDEL 2:
油门:100、90、80、90、100
螺距:0、25、45、70、90
桨距:-9、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