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ele 35A直机版无刷电调的线性

楼主(2005-06-27):
用ele的35A 直机版无刷电调搭配蚂蚁 B2040 电机(kv 4200, 配10t铜齿)飞嘉宝,
感觉油门在 30% - 70% 区间, 推油门时,电机的转速变化很小, 很缓慢,
但是如果油门位置一过70%, 转速会陡然上升, 发射机ff9上的油门曲线是出厂默认值。
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 可能是什么原因。
这种转速的非线性变化导致 REVO曲线非常难调,
我现在已经调到第四点为-15,第五点一下子就到了45。

另外发现只是在调试REVO曲线的15分钟断续的飞行时间内, 蚂蚁电机已经非常烫手。
是否嘉宝原配电机的10t齿轮对蚂蚁电机来说负载大了一些, 应该换成8T?!

[ Last edited by llyy08 on 2005-6-27 at 06:32 ]

网友:
JABO这类小电直,如果配4200电机,用7T就足够了,10T负载过重,电调线性不好可能是电机引起的.
这个电机的扭力比较小,只有在通过足够的电流时才能产生大的扭矩.换小齿轮可能会改善的.
ELE电调的线性不错.我现在有两只.
最好用3000KV电机配9T或10T.3500KV电机配8T,9T

[ Last edited by 转速 on 2005-6-27 at 09:57 ]

网友:
我也感觉是负载过大引起线性不好。因为我用凤凰25A电调推华迈20-25-8 4200kv在蜂鸟金属版上的表现是,过旋停点(转速2500)后机机有一个动力越升,就是感觉机机突然很猛。
适当降低螺距和油门后能较为平滑过度了。
我目前配置是10T的齿轮,与大齿盘构成10/140的减速组。感觉应该选用9T或8T较为合适。

网友:
说得很对,所谓线性与电机的负载,电机的类型有非常大的关系。
请通过调整齿轮比适当调整电机的负载。同时可以适当进行进解和频率的微调进行测试,应该会有不错的效果!
目前我们电调的线性应该能够满足正常飞行的需要,这个在国内外市场已经得到肯定。今后会推出具有线性调整功能的版本,来满足使用普及遥控设备,电机比较特殊的模友的需要!

网友:
KV 4200配10T是不行的,电机过载。

另外从昨天的聊天里我隐约感觉你是用7.4V锂电飞,这也不是很好的选择。无刷电机、电调在12V下才能发挥较好的性能和效率。

也许线性不好和电压过低也有关系。我的配置和转速以及daka的建议一致,3000KV -- 10T    4200KV -- 8T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的详细分析和建议, 今天就换8T的齿。

另外, 我在这个ele 35A的电调上设置的进角是“自动”,
频率是“8KHz”, 如果针对蚂蚁的这款 B2040 (4200kv)的电机,
这两项参数的设置是否合适? 请有经验的朋友再指点。

网友:
llyy08  在 2005-6-27 16:19 发表:

非常感谢各位的详细分析和建议, 今天就换8T的齿。

另外, 我在这个ele 35A的电调上设置的进角是“自动”,
频率是“8KHz”, 如果针对蚂蚁的这款 B2040 (4200kv)的电机,
这两项参数的设置是否合适? 请有 ...

用蚂蚁的这款电机进角不用调,频率可以试着提高一个档次,看看发热情况有没有改善。

12V锂电 KV4200 飞8T,应该很好飞!祝你今晚调机成功!

PS:如果主电调线性确实不行,就换成10A的小电调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