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钻钻夹头脱落。如何解决?

楼主(2005-06-27):
台钻钻夹头脱落。如何解决?
我买的是迪马特的小太钻。昨天在家用时发生的。详细情况是:在使用铣刀加工时发生夹头脱落。并且毁掉了一把铣刀。请教明白的大侠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夹头怎么才能牢固的固定在锥形柱上。

网友:
是标准莫式锥度的话,顶上去就可以了

楼主:
说明书上是这样说的。前几天我用来钻木头时用的好好的。没问题。昨天我装上了一把铣刀用来铣车论时就发生了夹头脱落。刚打电话问了厂家。那人也没说出个所以然来。

楼主:
要是用AB 胶把它粘住不只怎么样。

网友:
钻孔只有垂直方向的力,锥套有自紧作用.铣削则有侧向力,还会振动,锥套很易抖松,掉下.
想办法,用内螺纹或外螺纹拉紧锥柄.

楼主:
好建议。多谢各位热心的大哥啊。按找你的建议,那我得把锥柄套丝吗?还是直接换一个带丝的锥柄?

网友:
我有个不带螺纹的钻夹也爱脱落,有胶粘上就好了。
如果条件允许,也可以在钻夹柄上打孔攻丝,安上钻夹,把钻夹的三个爪拧到最里面,用大小相应的垫片和螺丝放到钻夹里,拧到钻夹柄上。
这是我看到有一款美国技术的自锁钻夹头受到的启发。

网友:
下面垫一铁块.把钻夹带上.向下压几下就上上了.用劲要均匀

楼主:
szm701122  在 2005-6-27 05:22 PM 发表:

下面垫一铁块.把钻夹带上.向下压几下就上上了.用劲要均匀

不是很明白哦。铁块垫在什么地方?基价头里面吗?

网友:
锥柄的特点是配合紧密时纹丝不动,松开一点点就脱开了,重点是让它保持紧密配合,上点502也可以解决.

网友:
以前用过一台大一点钻铣床只要铣,用一点力它就掉,这种结构是胎里带(是用来钻孔的)

,要用铣刀夹具或改造夹具,用6楼说的试试。(铣床的夹具是用螺丝拧的)。

楼主:
多谢各位高人的指点。

网友:
铣要用套装的铣夹头,用拉杆固定夹头体根据铣刀直径换夹头。
6-8个夹头精度0.04mm价格200-300元。精度0.01mm700元左右,精度0.004mm2000以上

网友:
把钻夹头顶紧然后跟主轴配钻,再打进一个弹性圆拄销,

网友:
最好别上胶,那样不能保证同轴度,另外,如果生产机器的厂家也用胶来防止夹头脱落,你会买吗?

楼主:
楼上的兄弟说的有道理。的确不适合用胶。我也是在用了才发现的。而且我用的是AB胶,用的也多了些。所以现在就有点偏心了。好在我主要加工木头。也没什么大的问题。毕竟精度要求不高。

网友:
顶上就是了~~~铣床一般在后边用螺栓叼着~~钻就无所谓了~~基本没有测向的力~~将就着用吧`~谁让咱不专业了涅~~

网友:
我们单位的钻铣夹头是这样的哦

好象没有脱落的可能吧?

网友:
钓鱼狼  在 2005-7-8 01:43 PM 发表:

顶上就是了~~~铣床一般在后边用螺栓叼着~~钻就无所谓了~~基本没有测向的力~~将就着用吧`~谁让咱不专业了涅~~

正解

楼主:
我只哟内它来加工车轮。到也还可以。

网友A(2012-05-15):
螺纹连接

钻孔的话没问题,铣削的时候必须要用螺纹连接才安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钻孔的话没问题,铣削的时候必须要用螺纹连接才安全的

谁说必须要用螺纹连接才安全

网友:
换铣夹头吧

网友:
接杆放冰箱冷冻,夹头加热,装紧就好

网友:
用这种胶,以后也可以拆下来,夹头又不掉。641中强度固持胶易拆卸,用于固持圆柱形配合件,特别适用于需要经常拆卸的场合,适用于轴承等圆柱配合件装配。强度适中,建议最大直径间隙为0.25mm以下。在10-30分钟达到初固化。颜色:黄色;最大填充径向间隙(mm):0.1524;粘度(mPa.s):400~800;剪切强度钢/钢(psi)(#):940;固化速度(初固/完固):30分钟/24小时

网友:
实际上要想要钻夹头不掉下来,用固持厌氧胶是最方便的了,但不能用高强度的胶,要想更结实那就用609或660吧,那样一来夹头就不要想取下来了。

网友:
供参考这种结构。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97477&extra=&page=5

网友:
叶工的结构结实,好方法。

网友:
用宝石粘胶也可以,加热就融化,冷了固化,强度和环氧树脂一样,宝石工人用来把宝石粘在小铁棒上,然后用力按到磨盘上磨平面加工。小小一点就可以承受极大的侧向推力。25元一公斤。一个砖头形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