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2

楼主(2005-06-27):
工作太忙,很久没来这里了,最近买了架ESKY CP2,贴图跟大家交流.
总体来说,我觉得CP2还是比较好的,秉承了ESKY一贯的风格,做工精细,旋翼头的设计也不错,将V头的思想做成了一体,反应很快,我甚至觉得比我的原装400的反应还要快.ESKY的遥控算是国产中比较好的了,以前曾经买过他的四通,现在CP2配的是CCPM6通,但是我觉得国产的遥控普遍存在这样的问题,就是容易受干扰,失控,想来想去都想不明白,有时晃一晃发射机的天线,主旋翼就可能猛转一下,搞得我飞得心惊胆战,通了电就不敢呆在飞机身边了.为什么小日本的就能这么稳定,我的JR只要将油门锁定关上,任你怎么搞,他就是一动不动,跟没通电一样,唉!
本来想改一改CP2的遥控,加一些曲线调整的电位器,就用来飞CP2的了,但是后来无奈不得不放弃他的遥控,换回JR的了,主要因为:
1.偶尔性的失控,可能造成很严重的后果,大家知道,由于设备因素造成的摔机是很委屈的!
2.单片机中的程序已经将混控参数写死了,改不了,除非改程序,显然没必要,其实厂家在程序中加上油门和桨距的曲线调整应该不难,但是就是没做上去,试问,连油门和桨距都调不了的能算3D吗?
3.我只改了4个通道的行程调整,不知道有没有大侠会改混控参数?

网友:
漂亮,今天我改装过的cp2也飞了,爽,不过也费了好厂时间改~~

网友:
CP2很不错!应该说把这个级别的小电直做到了极限了,除了尾桨是马达驱动的以外,这个设计差不多已经到头了。

楼主:
同意dfly的说法!但是我觉得尾电机也有它的好处,耐摔耐碰!
我的是CP2,只是改了脚架,不是3D改的

网友:
我的是把cp2改成旧版的3d:)原因就是那个红圈里的问题,我修了还是觉得不好爽,不够活,干脆就粘死它了。
其实旧版3d录像中也能飞3d飞的很好,况且我只是悬停,足够了

楼主:
不是说ESKY-3D不能飞3D,只是它的旋翼头设计只用了十字盘的两个球头,所以相对来说反应迟钝点,CP2好就好在充分利用了4个球头,也就是贝尔-希拉效应都用上了,确实会灵敏不少。

网友:
我一直听说CP2太灵活了,以至于玩得少的模友都不能飞3D/倒飞.而要练习好长时间.

网友:
说CP2太灵活了这是不正确的,就像油机一样,它也是CP2的旋翼头结构,没人抱怨它过于灵活,反而是感到更好飞。

网友:
那么请问一下各位大哥,有多少人飞CP2飞得很好的? 有飞到倒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