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高手能给讲一下尾翼的初始调整

楼主(2005-06-27):
尾翼的初始角度对大浆的转动的反扭力有一个平衡,初始角度如何掌握和调整?请高手不吝赐教。

网友A:
将陀螺仪设换到一般模式,然后做悬停,看尾巴的转动情况调整拉杆的长度,直到稳定不偏转就可以了!

楼主:
感谢二楼兄弟的讲解,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