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请教!

楼主(2005-06-27):
用R900S接收机,应该怎样接线?
请哪位大大指教!多谢了!

网友:
看遥控器说明书上和亚托的装配说明书上的对应 a对a e对e 你看看 应该可以懂的给你个连接你自己看看 应该可以很快明白http://www.cmtv.com.tw/taiwen/X-3810/x-3810-1.htm 给你个3810 的  9x的一样

楼主:
谢谢你的回答!!
还有一个问题:R900S是4.8V供电的,而动力电池是11.1V的,怎么连接?
R900S能顶得住吗?

网友:
lsybox  在 2005-6-27 05:41 PM 发表:

谢谢你的回答!!
还有一个问题:R900S是4.8V供电的,而动力电池是11.1V的,怎么连接?
R900S能顶得住吗?

把你电调的插头插在油门上 就可以 放心就就是了 不过在调试好之前上起接受电 不上电调 调试好了在插油门!!!调试好了取下接收电 插油门  上电池飞行 在调陀螺仪

网友:
ELEV连接升降
AILE连接副翼
THRO连接油门(电调的EBC输出插头)
RUDD连接尾翼(陀螺仪)
PITH连接桨距
AUX2连接陀螺仪感度开关线

楼主:
多谢楼上各位大大!
不过还是有一点不明白,R900S的电源从哪里来?
用接收电池调试完后,难道插上11.1V吗?

网友:
接收机电源由电调供应
电调上面的EBC输出已经将电压降至4。8V了
也就是油门通道进行供电了

楼主:
hyf_lj  在 2005-6-27 10:22 PM 发表:

接收机电源由电调供应
电调上面的EBC输出已经将电压降至4。8V了
也就是油门通道进行供电了

电源不用插!!!
原来如此!!多谢了!!!
接受电还是有用的,我买9X2时以为没用就没要!

[ Last edited by lsybox on 2005-6-27 at 22:3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