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遥控器能玩G2么?

楼主(2005-06-27):
我有一台新幻想的遥控器,好像和福特巴接口是一样的,但是接线不一样,应该怎么改啊?

网友:
一般来说教练接口有 4根线,VCC,GND,PPM IN ,PPM OUT, 打开机壳,VCC,和 GND很容易分辨 (当然要有一点电路知识了),PPM in 和 PPM out 就要靠经验了。

如果有示波器,那很容易, 一端接地,另外一端 分别去触 PPM in 和 PPM out ,从波形上很容易看出哪个是PPM out。

如果你有耳机,也可以,接一只 680欧姆的电阻,一端接地,另外一端去触 PPM IN 和 PPM out 这两个节点, 有明显电流声的那个是PPM out ,实在不行就试一试,反正就实验2次。

楼主:
多谢你的指导,但我电路知识很少,基本上只是认识简单元件,我又拍了一张电路图,如果还需要的话可以再拍。我的qq102950337

[ Last edited by 变量 on 2005-6-28 at 12:51 ]

网友:
从图上看 好像是 6芯的 大圆口。
接线上看 估计 和 FUTABA 4vf 一样。

楼主:
直接连接就可以么?我在5imx上买的G2模拟器,那个六针圆口,直接用就可以了?是么?但是我插上后发射电路还处于发射状态,所以音箱会有电磁干扰。

网友:
这种情况你需要 把晶体拔了!

楼主:
难道我还要把它焊下来? 我的那个不是可插拔晶体

网友:
我T4YF接的是PPM OUT和GND两根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