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虎V2 30机原配木浆上的那层膜掉了

楼主(2005-06-27):
现在一个有膜一个没有了!还能飞吗?有什么办法补上那层膜啊!谢谢DX!

网友:
这个膜叫热缩膜,一定需要,换一套
支用来配

网友:
建议更换,那个膜有一定的补强作用,撕掉后易出危险

网友:
呆呆撕掉

网友:
去电子市场买2米热缩管套上(1元一米),缩一下~就可以用~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点!
   是我不小心把它搞破了啊!

网友:
最好两只桨都用同一种膜,比较好配平!

网友:
热缩膜搞好后建议你做一下静平衡和动平衡!!!!

网友:
兄弟!!你是宁波的那位呀!!!!我也飞直机的!!!!我是小爱!!!

楼主:
RC[一族]  在 2005-6-27 10:29 PM 发表:

兄弟!!你是宁波的那位呀!!!!我也飞直机的!!!!我是小爱!!!

阿拉是宁波人!不过我不在宁波!现在飞V2  30机,OS  32   GY401--9253和GY601--9251,JR9X.
   你飞哪款机啊!在宁波什么地方!我回家时可以和你聊聊啊!

网友:
和你一样!!!!

网友:
透明胶宽一点的,两面一贴,前沿和后沿再用窄一点的透明胶贴好以免吹开.这是最减单的了,不过木浆最好不要有裂纹,上透明胶前先在木浆上涂抹一变502快干胶来加固然后细沙纸打磨一遍.....最好不要飞动作!!!!!

网友:
不做动作用来练悬停.当心浆飞出来!

网友:
兄弟,安全第一啊。不要为了剩那几块钱,你两601都买了,还差那几块钱.赶快换吧.

网友(2005-09-12):
我的雷虎50V2木浆膜飞旋停时撕开,机机没受损,用热缩模封好,继续飞尚无问题,为保险起见,还是换纤浆好。

网友:
把清漆调稀后再把桨泡进去,然后晾干再调一下平衡就可以了,两只桨都要这样弄。清漆要调的尽量稀点

网友:
生命诚可贵呀!老兄,还是换新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