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辉盛电机使用的说明(要求至顶)

楼主(2005-06-27):
很多人有问起辉盛的电机的配置问题,现在公布些官方测试数字,如果没有设备或者条件的朋友参考。
2408-21,这个电机不管是什么包装的,KV都是1500左右,只有1个规格。
2个锂电时候建议使用9060左右的桨(含9047的慢速桨)转速大概是7000左右 电流10A左右
3个锂电   7060和8040 转速10000,8040的电流是12A左右。
2410-12Y的是3个锂电使用,推荐是1047和1147,转速5500左右,电流9A以下。
2410-12三角是2个锂电,推荐是1047,转速5000,电流13A以下。
2410-8Y是3个锂电,使用9047SF或者9060HD,转速6000左右,电流14A以下。
2908-10是3个锂电,使用10*6左右的油机桨(塑料,木头都可以)电流20A以下,转速7800到8000
APC-E的建议使用10*5,(不是1047SF,桨的效率上不去,负载太重。)配套30A的电调。拉力不同的品牌的桨有不同的输出,APC的是1.2KG,MASTER的1KG,木头的更少。
3520-7是有2个配置,练习和3D的使用14*7的,4个锂电(14NI-MH),转速8000左右,油机桨的转速偏高。拉力在2.6KG到3KG(APC-E)电流40-50A。配套使用60A电调。
F3A使用是5节锂电,13*7左右的桨,按品牌不同调节螺距,螺距大,电流就大。转速10000以上。
拉力3KG左右。电流40-50A。
另外,大尺寸电机建议使用10C左右电池,2908至少要2200MHA的容量。如果是8C的电池,请控制使用3000MAH或者是4400左右2个电池并联,以保证输出电流满足电机工作。
3520至少需要6600MAH的电池(3个2200MHA并联)以保证电池的使用寿命。如果F3A的使用,请使用12C以上放电的电池,4000MAH足够。(2个2000MAH并联)
以上数据可以确保电机,螺旋桨和电池工作在理合范围。实际使用因为电池放电能力或者非同品牌电调,数据将有出入,请实际使用时候检测电流作为效率确认手段。(电流只能小,不能大,否则效率明显下降)

网友:
对模友选择电机和配置合适的桨有帮助,顶

网友:
通常的那种普及型外传子就是2408-21吗?

网友:
回楼上,好像是的

网友:
置顶帖有数量限制的,搞不好会被误删喽,我就有帖被误删过。

内容不错,辛苦了~~~设精帖

网友:
电机的代号不清楚啊,铃铛盖是什么型号的?辉胜还有其他的产品么?

网友:
小飞机协会  在 2005-6-28 05:02 PM 发表:

电机的代号不清楚啊,铃铛盖是什么型号的?辉胜还有其他的产品么?

辉胜目前好象除了飞机, 电动飞机的其他部分都有生产。

网友:
2408-21,这个电机不管是什么包装的,KV都是1500左右,只有1个规格。
2个锂电时候建议使用9060左右的桨(含9047的慢速桨)转速大概是7000左右 电流10A左右

2410-8Y是3个锂电,使用9047SF或者9060HD,转速6000左右,电流14A以下。

既然是用一样的桨,转速低的电流为什么反而大?

楼主:
是的,因为工作点偏移问题。
2410-8Y是定做的,指定客户有自己的螺旋桨。所以2410-8Y配标准桨的时候明显效率不如2408-21。

网友:
好贴!
感谢搂住辛苦了!

但是这些型号怎么区别?连个铭牌都没有!郁闷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