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早放航,不爽..........

楼主(2005-06-27):
请高手指点

感觉好慢!好慢!

网友:
电机和。。电池换了。 。。效果会好的

网友:
呵呵又是这船啊``````把电池换了``桨 用原来的看看啊````桨小了是起滑不了的了````

网友:
重心变了,把重后移一点会好的

网友:
我己把这种船改成15级油动的了!!!!改天发帖给你看!!!!!

网友:
2个桨是同向的??

楼主:
我想高手指点一下:这船应该用那种电机比较适合?但不要太昂贵!

网友:
不用太贵,把你的380换成550加强型就ok了

网友:
水冷太粗糙了

网友(2005-11-16):
电池用8.4V3500MAH的,电机用华迈的P400钴电机.应该能到40KM/H.

网友A:
我己把这种船改成15级油动的了!!!!改天发帖给你看!!!!!

你的船能跑到多少迈啊?我也有这种船,也想改油动的.但有些配件不好买.打算装三叶21的发动机.

网友:
540已经很够力了,电机电流太大,有什么办法限流?

网友:
是的新船要调整的 要经过耐心的调整才能爽玩!!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船能跑到多少迈啊?我也有这种船,也想改油动的.但有些配件不好买.打算装三叶21的发动机.

我看你要装21的机机,哪得换船体了

网友:
我看你要装21的机机,哪得换船体了

在船底加一层玻璃钢啊!要是还不行那只能用15的机器了。

网友(2006-01-09):
好一个沃尔沃

我也是一个这样的船。。。我问了老颜要紧微换550加水冷要就开丢换汽油。。。我准备丢了。。。在河里面玩哈哈 。。找老颜去做了汽油船来飙飙

网友B:
请教

该船上用的万向轴在哪里可以买到?为什么现在介绍的汽油船大都用软轴?

网友:
换电机,电池

网友C:
我没看错?
电池几节啊?

网友:
电池太小了,换大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该船上用的万向轴在哪里可以买到?为什么现在介绍的汽油船大都用软轴?

WWW.DL-MX.COM去看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没看错?
电池几节啊?

应该是原配的7.2V1800MA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