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准备完工的电动船改成15级油动船!!!!<像机不好请 ...
我准备完工的电动船改成15级油动船!!!!<像机不好请见谅>

楼主(2005-06-27):
电动改油动

网友A:
壳是朔料的,经得起吗

楼主:
壳是朔料的!!!发动机底坐用厚一厘米的环氧板做的,这样热量传不到船壳了!!!

网友B:
>>厚一厘米<<

网友C:
黑漆妈乌的看不清楚阿

网友D:
我也有此意

楼主:
从新上图!!!

网友E:
高手!有没有试航的图片?速度如何?

网友F:
上航行照片啊。。。看看速度快不快啊

网友G:
那万象节吃不住的

网友H:
yangoooo
在 2005-6-28 12:51 PM 发表:
那万象节吃不住的
就是 电机用都不能用很久 发动机的扭力可能吃不消
这船和华迈的剑鱼差不多呵 剑鱼的船壳只能用1个字形容 爽!!

楼主:
我是用C仔的万向节和船用传动轴 沃尔沃船用传总成!!!应可以的。

网友I:
你的船跑不起来~~~估计起滑都很难~ 可不要说我在泼你冷水哦。
由于你下水轴安装的位置太高。导致船浆在前进的时候吃水太少~。只有水雾没有速度~~呵呵

网友D:
我也要改了 给个建议吧 我是21的发动机 谢谢 大侠门了

楼主:
明天试航!!!!!!

网友J:
哥们,我觉得你的水冷进水口的弧度有问题
如果进水不顺畅,那代价就大了

楼主:
今天去试了,船头抬得老高滑跑不起来!是否要装压水板才行????

网友K:
用一拉罐铝皮剪两个帖在后边就行了。

网友L:
继续努力,上航行图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