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magic1 在 2005-6-28 10:04 AM 发表: 同时养2台机机的成本挺高的哦 再说,3DPro的零件价格也不见得便宜,还不像450零件那样到处都能买到~

楼主:
wuyaoliang 在 2005-6-28 02:17 PM 发表: 3DPRO的配件很齐啊!国内全系列跟的上!要买什么有什么!
lxyyyylx 在 2005-6-28 16:34 发表: 都说黑鹰便宜 ,可模型标价699元 ,ZOOM400 5iMX送1950MA11.1V锂电 ,也才680元. 这是为什么?
R/C-man 在 2005-6-28 16:14 发表: 很想知道斑竹所谓翻两个同心圆就能知道黑鹰差,到底差在哪里? 本人对于直升机性能的差异是这么认为的 1 设计布局上的差异 前后重心 上下重心位置 决定了飞机是擅长3D或者是3D 2 结构件制作精度,各部 ...

网友(2005-06-28):
HIROBO的拉玛双桨共轴直升机 稳定吗? 飞一下hirobo的汽油机就知道什么叫稳定了。
你飞的是模型的样机,哪架飞机本来就没弄好,悬停根本就没有中点,而且又用了锂电,本来就头重脚轻现在就更不稳定。装上氢电飞重心低就会很稳定了。就稳定性来说ZOOM400肯定比黑鹰差。
黑鹰的旋翼头比ZOOM 400高 ZOOM400的重心更接近上旋翼头至 脚架底部的中间。
所以作为斑竹 还没有弄明白问题就一下把人家枪毙掉说什么最差。感觉3D最差应该是暴龙了。最重嘛。电池决定了最大输出功率,越重推重比就越小。可是太轻的飞机飞起3D又太灵活。
所以嘛 世界有了各种电直才更精彩!!!

网友:
重心高,倒过来飞会影响性能!

网友:
lxyyyylx  在 2005-6-28 16:34 发表:

都说黑鹰便宜 ,可模型标价699元 ,ZOOM400 5iMX送1950MA11.1V锂电 ,也才680元.
这是为什么?

再向加我询询价,最近一个月有惊喜价,呵呵
不过zoom400也降到599了,降到599是不是就没电池送了,只能加150买VK?
战火纷飞啊~~

网友:
由于最近Zoom 400销售火暴,已经大大超出了预料,1950锂电的备货已经全部搭配用完,现在就算用户肯花钱,也没有货了。目前只有VK锂电,由于是韩国进口的一线品牌产品,质量绝对是世界领先的,但成本非常高!对买Zoom 400整机的用户,仍然以最优惠的价格供应。事实上这个价格是亏本的!!!亏本的事情并不是不可以做,但不能长时间做,到一定时候就停。请大家多多谅解!

网友:
R/C-man  在 2005-6-28 21:53 发表:

HIROBO的拉玛双桨共轴直升机 稳定吗? 飞一下hirobo的汽油机就知道什么叫稳定了。
你飞的是模型的样机,哪架飞机本来就没弄好,悬停根本就没有中点,而且又用了锂电,本来就头重脚轻现在就更不稳定。装上氢电 ...

首先我就ZOOM 400和黑鹰的悬翼头来说
ZOOM 400的结构是参照SANWA BARON的飞机设计的
他这样的设计的几个优点
1、空心主轴比黑鹰400的实心主轴强度要高
在摔机的时候更不容易弯曲
2、十字盘是固定不动的
变桨距是靠拉悬翼头上的相位器再带动控制臂各个连杆来控制
同时这个也是ZOOM 400的缺点
因相位器的带动可能造成相位不准
另外对整个悬翼头的负担很重

从黑鹰400的角度来说
他是整合了450和400的控制方式
他运用了450的变距方式通过整个十字盘的升降来控制桨距
但是他的悬翼头系统还是保留了原来的ZOOM 400的方式
这样就产生了问题本来ZOOM 400的十字盘是不动的
因照搬照抄ZOOM 400的结构没有想到450的变距系统的十字盘系统是升降的
所以就会有干涉的现象了

黑鹰比ZOOM 400改进好的地方是
尾齿轮直接用了伞齿这点要比ZOOM 400好
省得大家去升级了

至于说到亚拓的450XL来说
他的确是肥对动力要求高
但是他的3D性能人尽皆知
如果是越重的飞机性能越差的话
我看油机中最好的是30级的飞机了
不是90的飞机了
因为30的飞机最轻了
只要推重比达到了3D性能的要求就可以了
3D的重点不是动力大小而是飞手的借力使力
这点才是最重要的!!!
相反的在国外的论坛上很多玩家不是为飞机减重
而是为飞机配重是飞机能够达到适合的推重比
不管是450也好、ZOOM 400也好、MS 700也好都是一样

就如“770826”的朋友说的那样
机身只占到整个投资的1/5到1/10
对于飞机本身而言是买哪个最主要看性能
这个观点也是本人一直很看重的一点

最后我再强调一点
本人没有将黑鹰一棒子打死
只是个人观点认为黑鹰是3个飞机中最差的一个
但是他相对其他的入门级飞机的性能还是很不错的
我也已经再三的说了他作为一个练习机
按照他的性价比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个人只是提出了对这个飞机的看法而已
反而是有的朋友和商家认为我带了个人的偏见将产品说死
这点就让人无法理解了

[ Last edited by hyf_lj on 2005-6-29 at 10:14 ]

网友:
"质疑你做斑竹的能力"这句话有点过了,不妥!个人感觉斑竹在这里尽心,尽力,尽职.

网友:
就事论事才好

网友:
是啊,玩模型的本来就少,大家要团结,

网友:
3D FOX现在正在搞“四重好礼”体验月,给用户带了了更多实惠。所以3D FOX再不是奢侈的选择。

网友:
有些情况文字表达并不会很清楚,最好有图片的对比说明

网友:
自我感觉黑鹰差了点,感觉旋翼头那块有点悬,机身的材料好像也不大好.450各方面看都扎实.3DPRO结构简单,质量不错,我天天飞,倒是450放着观赏了.

网友:
国际品质质量当然好了,近期日本、台湾、美国模型媒体上都有报道的!大家可以观注一下

网友:
chujian  在 2005-7-7 16:51 发表:

自我感觉黑鹰差了点,感觉旋翼头那块有点悬,机身的材料好像也不大好.450各方面看都扎实.3DPRO结构简单,质量不错,我天天飞,倒是450放着观赏了.

我也打算天天飞3DPro,把450放着观赏,可是它又遭到我蹂躏了,现在只有飞450了。